MWC漂移解决办法(献给新手,错的地方多指教完善)

楼主(2015-01-22):
经过实验,MWC固件的四轴漂移原因已经找到,如果你能正常起飞但就是会漂移,那么它飘移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加速度记水平校准时飞机和飞控都要保持水平,略有倾斜校准后会飘,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水平,这时候就要用到微调了,首先确定机头方向,看飘的方向是ROLL还是PITCH,如果你不能把ROLL和PITCH对应飘的方向,那么解锁飞控后油门打到最小,推遥控器上对应的ROLL和PITCH的操纵杆看飞机朝哪边倾斜,飞机倾斜就回飘,你把飘的那个方向的通道值朝反方向调就好,比如ROLL通道推,数值增大(GUI上位机可看出)机机向前倾,而实际飞行时也是前向漂移,那么你微调使ROLL的数值减少直到飞机不飘为止,不一定非要调到1500而是根据实际飞机飞行状况,还有死区设置一定要打开。
好多小伙伴微调都调到1500了啊,其它也设置正确,然后飞机还是会飘就是这个原因,经过调整后飞机非常稳定,不比商业控差。

PS(3楼大神有更好的方法,偶试过效果很好,偶的贴抛砖引玉石,这么好的方法可以造福用MWC控的魔友了)

网友A:
控也水平?何解?

网友B:
这样做在无头模式和手动模式时有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做加速度计微调。

前提:遥控器的信号先要调在中位,1500+/-6,跟死区一致,如果保持不了,加大死区值。

加速度计(自稳功能)微调
飞行器在无风状态下悬停时如果会朝某个方向漂移,就需要进行加速度计微调。在锁定状态下,保持油门最高,升降舵摇杆和副翼摇杆可以根据情况打到最大/最小位置再回中,每次操作时蓝色LED会闪动,根据需要重复这个操作。微调完成后升降舵/副翼摇杆回中,油门摇杆回到最低位。
例如悬停时飞行器往正前方漂移,微调时就需要把升降舵摇杆往下打到底再回到中间,根据漂移的严重程度重复操作数次,每次摇杆打到底都会看到LED闪动,重新解锁起飞后观察效果,不行的话再次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也水平?何解?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我疏漏了,控安装在四轴上的时候不一定要很水平,有一定倾角的话加速度计校准时会在程序内补偿掉,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在在无头模式和手动模式时有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做加速度计微调。

加速度计(自稳功能)微调

嗯嗯,你说的很全,我的是在自稳模式下对漂移的调试,因为遇到这问题看了很多贴,许多人也有这问题,但在帖子中没有得到解决,一部分解决的也没有回复解决方法,所以发个贴对这个常见问题说明下,希望能帮到刚入魔的魔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我疏漏了,控安装在四轴上的时候不一定要很水平,有一定倾角的话加速度计校准时会在程 ...

呵呵,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飞控肯定最好是水平的,您的意思控是指飞控!一般情况下,单独讲控,我们会理解成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飞控肯定最好是水平的,您的意思控是指飞控!一般情况下,单独讲控,我们会理 ...

好的,我重新编辑下。

网友C:
恭喜 问题 解决了  我的 QQ飞控  只能靠    大钳子     解决问题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 问题 解决了  我的 QQ飞控  只能靠    大钳子     解决问题    哈哈哈

昨天飞到房顶上去摔下来,然后就又不稳了,又得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重新编辑下。

您很严谨,支持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很严谨,支持您!

我发了个微型激光雕刻机的制作方法,你看看对你制KT板啊啥的有帮助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了个微型激光雕刻机的制作方法,你看看对你制KT板啊啥的有帮助没

兄弟,我不做KT板好多年了!不过大家能共享自己的经验和资源是航模壮大的基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在无头模式和手动模式时有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做加速度计微调。

前提:遥控器的信号先要调在中位, ...

加速度计微调是不是在遥控器锁定状态下默认可以按你说的操作调么,还是需要什其他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在无头模式和手动模式时有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做加速度计微调。

前提:遥控器的信号先要调在中位, ...

我试了一下,事实证明你的方法才是最正确的,我的那方法看来没你的那么好用,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到遇到漂移问题的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