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小改部分实用配件(多图)

楼主(2015-01-22):
之前入手了hcp100,无奈原配机玩起来实在不爽,之后就进行了部分配件的更换小改,目前100主要改换了实心主轴、实心尾管、117头罩、100S脚架、117和mini cp大桨这些小配件,弄完之后机子感觉不错,玩起来也更爽,姑且称为hcp100小升级版吧,现在最很爱飞这机,华坑cp已被冷落许久。。这是现在的新机群

····················

这是我改小机配件常用的3套件,有三种不同大小用途的电机搭配12V可调变压器组合,觉得12V变压器的可调电压小也可以使用更大的24V可调变压器,电机夹头可以使用多种小型DIY工具,很方便。

首先,制作hcp100或mini cp的实心主轴需要用到0.8mm至1mm左右的微型钻头,搭配合适的电机接入变压器调入适当电压即可给实心碳纤轴钻孔,没有变压器可以使用电池给电机作为电源。。

把裁好跟原厂主轴一样长度再量好跟原厂主轴一样距离的钻孔位置对碳纤轴进行钻孔,在碳纤轴上钻出来的孔距离一定要跟原厂主轴的差不多,不然不好用,也可以使用原厂主轴和碳纤轴重叠在一起用胶带固定进行钻孔的方法。

或者使用这种原厂主轴和碳纤轴重叠在一起固定进行钻孔的方法也很方便(此方法为模友宇浩轩杰提供)

实心主轴和空心主轴使用差别很大,空心主轴炸过后轴心会比较容易出现开裂而缩短使用寿命,这个问题用过空心主轴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而实心主轴的抗摔耐用超好也是众人皆知的,所以小机使用实心主轴最好。。

已经做好的实心主轴装在100上使用,效果不错,驰远没有推出100可用的实心主轴可买,自己做是个不错的选择。

x宝下单了7条改mini cp和100自制主轴和尾管的2.5mm/3mm实心碳纤圆棒和2mm/2.5mm实心方管,这些实心碳纤圆棒/方管5至6元1米,1米的3mm实心碳纤圆棒可以裁十几支100主轴用,2mm实心方管可以裁8、9支尾管使用,相当划算。

已经钻好孔距的100实心主轴,在主轴下面开个能塞入大齿的D型口就能用了。

头罩方面,100也能使用117的头罩,只需要拿支1mm左右针径的针测准头罩上固定孔与下固定孔的机架头罩固定杆距离然后在扎出两个可套入固定杆的下孔即可。

117头罩弄好固定孔之后装上hcp100完美无缺,乍看有没有一点100S的感觉

100也能使用mini cp和117的大桨,不过需要把mini cp和117大桨的桨根打磨一下才能放入hcp100的桨夹,使用这种打磨片来打磨很方便,省去了拿砂纸手动打磨的麻烦,这种打磨片还能用来切割塑料和金属材料,很实用。

桨根打磨好之后需要再钻一个2mm螺丝孔,mini cp用的是1.5mm的螺丝锁桨,hcp100用的是2mm锁桨螺丝,所以不钻孔hcp100的锁桨螺丝就放不进mini cp的大桨。

打磨和钻好螺丝孔的mini cp大桨就可以装在hcp100上使用了,无奶头桨看起来也挺不错的。

117的大桨打磨钻孔之后100同样也能使用,还有一些其他小机的大桨也能给100用,比如6050或者HP100的桨。。

脚架方面是弃用了100原配脚架而改用了100S的专用脚架,100S脚架比100的原配脚架更粗壮,站得更硬朗一点都不软,不像100原配的脚架显得有点软趴趴的还站立不直,而且100S脚架修改一下就可以很方便的装入其他的1S电池使用了,而100原配脚架只能使用原机配的那种电池,一点都不实用图中我在100S脚架上方塞粘了一块4mm厚的泡沫海绵用来固定各款1S电池。

100S脚架前面的左右两边有两个小凸棒挡着,电池很难塞得过去,需要用小刀把脚架两边的小凸棒削掉一些才能让电池顺畅通过。

修整好100S脚架两边之后1S电池就可以完美的装入电池框中使用了,脚架上方有泡沫海绵压着电池固定很稳不会掉下来,从此100就可以使用除原厂那类电池以外的其他1S电池了,可使用的1S电池规一般都是格宽度20mm,厚度8mm左右。

左边是100原配脚架,右边是100S脚架,两脚架差别明显,100S脚架对100来说更实用。

我更喜欢脚架倒过来装在机身后面这种造

100改好之后不包电池整机重量46克,比原配机大概重了2克左右,有空再上个爽飞视频吧。。

另外还下单了一批主+尾电机回来备用,不愁没得飞了,呵呵

网友:
工具相当给力!

网友A:
楼主 你太给力了  顶你呀

网友B:
不错不错,实心主轴卖吗?

网友:
到手能力比格

网友C:
LZ啊 我的MINICP也买了YD117的大桨 但是装上去抖得不行啊 都飞不起来 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D:
电机再便宜也不要买这么多吧,哎,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E:
我想知道那个电机上的钻头打磨片是哪买的 具体都是怎么做的 求方法 求链接 我也想要 买个碳纤主轴太贵了 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太给力了  顶你呀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实心主轴卖吗?

目前还没有做出多少实心主轴,无法开卖,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啊 我的MINICP也买了YD117的大桨 但是装上去抖得不行啊 都飞不起来 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不是配对的大桨装在机子上飞就会很抖,可以留一只桨在飞机上然后拿其他的桨一只只的配对试飞,配到飞起来不抖的就是配对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再便宜也不要买这么多吧,哎,有钱就是任性。

这些电机也没值几个钱,反正现在便宜干脆就多买一点,不过现在716尾电机价格已经有点小幅上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那个电机上的钻头打磨片是哪买的 具体都是怎么做的 求方法 求链接 我也想要 买个碳纤主轴太贵了 想 ...

那个打磨片叫电钻 电磨用 金刚砂 微型 切割片 打磨片,X宝搜一下就有了,打磨片的柄是3MM的,需要配合3MM夹配范围的夹头使用,那个夹头叫黄铜钻夹,各种夹配大小范围的都有,可根据需要自行选配,所用的夹头电机也需要根据黄铜钻夹的固定孔径来买,我夹头打磨片配的是3MM轴径的万宝至455电机。。

网友:
工具很齐全,手艺很细致

网友:
HCP100用的什么主电机呀,楼主你买的这么多电机是N4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