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加装2401对频977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5-01-22):
如题,同时加装的7105可以对上911,但是977对不上,硬件该是没问题的,系统刷的是suv的3.2。
查看之前的帖子,貌似对频977需要的协议是KN。但是里面怎么也找不到此协议。
已有协议:
h377,hp100,fbl100,v202,skyartec,hubsan,flysky,j6pro,dsmx,dsm2,wk2401,wk2601,wk2801。

特来求助,到时是固件问题还是怎么的?
另外据说还需要d10飞977还需要额外的配置文件,特在此宝地也求一份,望各位前辈不要吝啬。
万谢!

网友A:
要24L01高频头才行,7105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24L01高频头才行,7105不行的

已经加装了

网友B:
我有KN协议,可惜没9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KN协议,可惜没977

什么版本的固件,透露一下吧

网友C:
http://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22023658&uk=2721382738

3.5.3版本才会有KN协议, 需要用24L01+(确认有个+)高频头才能跟v977对频

网友:
刷3.5.3里面肯定有KN   我的就是3.5.3 里面有KN 但是我没敢装24L01高频头 怕弄坏遥控 我的是刚买的全新D10白色

请问楼主 怎么启用高频头 那个hardware.ini应该放到哪里? 求教学。。QQ3076104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22023658&uk=2721382738

看见真神了~~膜拜一下~~刚买了全新的D10白色遥控 也买了NRF24L01+   一直没敢装 怕弄坏遥控 求大神指点
另外 最新最稳定的定稿版的977配置文件 SUV大您那有吗 之前在TW看见 但都是经过多次修改的 我没找到最后最终定稿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22023658&uk=2721382738

suv前辈,我已经刷了3.5.3,并且可以成功对频,在这里先感谢前辈。
但是还是有点问题,没有使用配置文件的时候,对频后JJ就转起来了。后来我用了在坛子里找的配置文件,据说是前辈的文件,替换后,发现电机不转了。
是通道问题吗,请教suv前辈。

楼主:
引用 楼主:
suv前辈,我已经刷了3.5.3,并且可以成功对频,在这里先感谢前辈。
但是还是有点问题,没有使用配置文件 ...

已经解决,原来是油门锁。。愚昧了,今日之成,全仰仗SUV前辈。

网友:
新手在这里还是能感受到大神的温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22023658&uk=2721382738

suv大大,我有12s控和977,12s刷了4.0.1固件,我想加装高频头控制977,但是对改装一无所知,所以想请教您该怎么改呢?如果可以的话,请加我qq35308841,谢谢

网友(2015-02-27):
D10好用吗。。。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