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帮忙看看 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22):
[/media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是我精灵2 H3-3D云台 挂载黑狗4。现在飞抖动很厉害,该如何解决

楼主:
有没有明白的人,给指导一下啊

网友:
是减震没搞好吧,楼下继续

网友:
换简振球。。。

楼主:
马达和桨都检查没有啥问题,桨用的是新的。
减震球用的是原厂的白色球
X框架没有摔机变形
云台目测是正常的,感度原先是默认,现在调整为:125 125 120 130 姿态为220 220
调整参数后 画面还是抖动,没有解决
目前挂载是:miniosd 大疆图传发射(蘑菇天线) 云台H3-3D 挂载黑狗四  起飞重量为1385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和桨都检查没有啥问题,桨用的是新的。
减震球用的是原厂的白色球
X框架没有摔机变形

1385克 太重了 电机吃力抖动厉害

网友A:
我和你的配置一样,没抖得这么厉害,只是果冻明显。换成了前软后硬四颗黑球,感觉好多了,仍然不时出现果冻,将狗四换成鹰眼1+就没有问题,也许真是太重了,该怎么减重呢?

楼主:
原来 我把抗干扰板取掉造成的,看来抗干扰板还是有作用的。现在准备减重,把东西都放进机体内。

网友:
试试调高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的配置一样,没抖得这么厉害,只是果冻明显。换成了前软后硬四颗黑球,感觉好多了,仍然不时出现果冻 ...

把狗四的电池取出来,这样可以减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