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更新(更新用新电池重测装机推力):组装双70涵道12通F18 +F35开箱

楼主(2015-01-22):
谢谢版主把此贴加为精华!可能是成本和场地原因,玩像真的群体不算很多,希望能尽可能分享一些信息给同好们。一起切磋!
我电固也算刚入门,大家一起玩吧。北 京有朝阳区的老友没有?准备腿好了,开春找清净的断头路试飞去!给推荐下人少、不影响民航航线的硬化路飞场?
下一步计划,购入了钳形电流表,等卖家上班发货,准备测试两个并联的12叶 6S 70mm涵道的最大电流,供大家参考。

更新:2.24日............
F18的新电池年前就到货了,一直碍于健康没能测试,今天忍不住把新电池装上测了两个循环!结果喜人!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用两块狮子牌的3S 4200mAh 30C串联测试12叶 6S双70mm涵道的装机推力吧?当时测了两次的结果都是,电池过热涨包,推力偏低!当时全油门2分57秒降到截止电压,实测推力从2.4公斤缓慢降至2.2公斤。对于3公斤重的F18来说推力只能算是能飞。单涵道无此问题,同样狮牌6S 2200的全油门只是温的。

入了富力的两块3S 5000mAh 35C,首选的格氏比较厚装不进。之所以入5000的而不是飞机建议的4000的,是因为换装了两个12叶6S涵道后机尾重了,用两块5000的正好把重心压在设计位置上,免加死配重了,还少许延长续航时间并提高放电能力。

今天用同样的土方法测了新电池的推力和满油门至截止电压前的放电时间,测试结果和照片如下:
全程满油门至第一片达到3.3V电压的放电时间为3分35秒,实际装机推力从3公斤缓慢下降为2.35公斤,多数时间稳定在2.8-2.5公斤之间,比之前明显提高。原先的电池实际放电C数很难应付双多叶涵道满油门糟蹋三分钟。富力测下来其实也挺烫的!不过没有鼓包的现象。放电电压的监测是给两块电池都装了BB响。

关于这个顶称测试法,有朋友指出会比实际推力偏低,因为还有起落架静摩擦力和飞机顶称的偏心(不可能绝对垂直于称面),不过近似值肯定是ok的。顺便上个新入的牛叉开关电源,47安的机房拆机电源,比那些山寨开关电源好很多。两个不错的充电器可以同时以最大电流充电了,我一般用1C-2C充,5C不舍,大电池太TM的贵了!
好了,先更新到这里,有问必答,来吧!

更新:2.3日.........
其实周日晚上就完工了,又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检查各通道舵机中位、正反通道、舵量、动作逻辑、动作面角度微调,又测了一块电池全油门地面试验,测推力稳定性和全油门期间最大推力的变化以及全油门飞行时间的预估。

全部装完后,成就感十足,有几个地方挺难装的!我的基础是二十年前制作过全梧桐木的散件套机(那时候轻木很贵),用了一个月才装好,加工量太大,套机里面基本就是各种规格的木材,包括翼肋都要按照克拉克Y型的图纸画好点图再放样出来,一个一个的加工打磨。很辛苦,但是最有意思!后来还玩了油直电直,没有从头装过,不过修理就得自己弄了。算是个半生不熟的模友吧。

这个飞机最迷人的两个地方对我里说就是 前缝襟翼、折叠机翼和全仿真的金属起落架以及全覆盖仓板!大家看视频吧。

详细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主翼折叠功能!这个是此机型最吸引眼球的,不只是好看有玩头方便一点点收藏和携带,通过额外的锁止机构还能确保主翼内侧翼和外翼保持足够的结构强度。具体是每侧外翼有三条尼龙铰链连接,折叠动作是靠外翼上的舵机推拉实现的。当动作转至放下状态时,舵机力量显然不够保护外翼和主翼保持一体的,需要一个锁止机构,于是翼盒位置的舵机通过牵拉一个额外的碳纤棒插入或拔出外翼的碳纤套管来完成锁止。这两个机构的动作次序和时间差有个专门的小控制器来控制的。整体动作流畅!

目前简单体验如下,各功能都能按照网上视频上演示的实现,有些具体小问题:

1. 主翼折叠功能几乎100%动作正常并锁止,不过个别时候,锁止的碳纤棒不能完全插入,需要用手轻碰就到位了,收起不需要。主要原因是受设计所限,翼面放下不一定完全平整,碳纤棒是靠小弹簧弹入的,又不够光滑,所以有时不能完全插入。解决方法:计划对碳纤棒和外翼内部的碳管口少许润滑。

2. 还是主翼折叠机构,折叠是靠外翼两个舵机实现,是靠翼盒部位的小舵机牵动上面提到的两个碳棒伸缩(其实只是拉回),拉回到位后,锁止碳纤棒压缩弹簧使得舵机受力较大,所以在收起位置舵机会一直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尽力保持位置,时间长了担心会烧舵机。

3. 双70 12叶 6S涵道,测试方法:自创“顶称法”,启动开始最大装机推力为2.6千克,不过不能保持,随着电池和电缆各部件温度迅速升高,推力很快下降并稳定至2.2千克。进气量巨大,即使厂家机身上部开了4个作弊孔,前进气孔的进气量还是明显巨大,要把手边的杂物都放远点。尾喷口出风强劲,把家里一些轻量的东西和衣服都吹掉了。起飞和航线应该不是问题,特技要小心了。我买的狮牌4200电池30C的,非常不给力,居然在工作当中就涨包了,滚烫滚烫的!实时电量显示为3.6V。线缆也烫的要死,100多A不是开玩笑的。电池才冲了3次,用iCharger206和UNAC冲的,严格在4.19V-4.2V截止。放电都在地面用电量显示模块看着。要换格氏或者富力了!

4.金属起落架收放很帅,不知为什么前起落架在接收机刚开机是,头几次总是收放有问题,像是反舵的感觉,可是收放几次后就正常了。我再观察观察看。

1.31日..........
这周进展不大,经过几个晚上熬夜,基本成型了。预计明天就能完工了。
这个F18细节丰富,做工还不错,如果买kit套机,估计我要崩溃了。至少一周时间慢慢研究组装。
安装中遇到一些问题,回头总结一下吧。
另外今天拍了几张图片,起落架和机翼折叠机构的。还测试了双70 12叶 6S涵道装机推力,结果不算理想,在电力降到3.8v时只有0.8的推重比了。具体见图片。
不知道什么原因,进气道不畅?涵道不够给力?电池不给力?电调不给力?

F18入的PNP版。想省几个钱,就入了模拟舵机版,回来自己更换电装。发现全部更换的工作量太大了。于是只是有选择的做了部分更换
比如全动尾翼舵机更换为12克金属的,机翼折叠和襟翼也更换。内置的电调没能按照计划更换掉,粘在胶合机身内部,很难不损伤机身漆面的前提下取下,所以按照厂家技术人员建议,地面做了全油门3分钟测试,能撑下来就这么着了。原厂自带的50A的有些设计余量的。
内置的6叶涵道换成了12叶的,发现不是即插即用的,12叶的比6叶长些,外壳形状不太一样。装上后怎么也不能把机腹盖板盖好,于是要对安装位进行相应的整形,总算盖好了。
起落架厂家给换成金属的了(模拟版的是库存的,默认老款塑料起落架),样子相当帅!避震效果很不错。本来F18这种舰载机型的跪式起落架就是高减震行程设计。
今天脑子进水,出了个小事故。一个发射机对两个开机的接收机,一个机载测机身功能,一个在手边测舵机功能如正反转和动作臂安装位置。结果测舵机时,忘记关闭机身的接收机了,一个满油操作没装机翼的机身就从沙发上冲下去了,机头边缘出现少许压痕,油漆有些龟裂。还好不算太影响美观。

测试了装机推力,方法简单,放下起落架,机头顶墙上的厨房称上。厨房秤已经在摆好后归零了。
注意,这时不是满电状态,仅有的一组3S + 3S这几天装机耗掉一些电量,测试开始时大约大约在4v左右。气流声音非常好听,可惜只有2.2Kg。我找找原因吧。
改天我充满电再重新测一下!
顺便上张我2005年入的JR9X控,加上ASSAN2.4G的升级模块,够用了,不换了。手感不是一般的好!前几天换了块内置记忆体2032电池。什么问题都么有过。
两个充电器在充F18的电池,用的5A的稳压电源,不够力,只能0.5C充4000mAh的6S电池。

1.27日..........
开箱图片更新完毕!目前结论:绝对不后悔!做工很不错!(这评论不对飞行操控质量负责,我是航空军事迷,其次才是初级模友
暂时不舍得飞行!磕碰了心疼

F35昨晚快10点才送到,上机身发现两处明显的漆面瑕疵。正和厂家协商处理办法,给我补发一个机身上盖部件。
..........
要打击我的,就省省吧,因为我已经下单了,就这个了。不就是个模型嘛,不是人生最后一架。我买回来上图片让大家来吐槽吧,口水无用啊。
这个帖子是用来分享我的喜悦和期待,并给同样像我纠结的却又找不到一手信息的朋友参考的。喜欢不喜欢都在自己,对吧?
善意提醒我的朋友和商家,我也表示感谢,忠言逆耳是对的。较高仿真度的像真模型选择很少,除了飞翼就是蓝翔,再就是价位高了去的机器了。我做了很多搜索,其实应该等到4月份北 京国际航模展现场比较的,不过我等不及了。不完美也能让我开心。

请见我下单前纠结的帖子:请问有飞过蓝翔高仿真F18 70涵道的吗?最近严重中毒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0159&fromuid=20423

我的配置:(PNP的逐步要拆下)
F18 PNP机:EPS泡沫 机长1.5M 翼展1.2M 起飞重量2.8kg 仿真铝合金起落架 有折叠机翼、开闭座舱和航灯 矢量喷口
F35空机:EPS泡沫 机长1.2M 翼展0.85M 起飞重量1.2kg 仿真塑胶起落架 有投弹和航灯 矢量喷口
银燕12g金属模拟舵机
3个好盈天行者80A电调
3个70mm 12叶 6S塑料涵道
两个4000mah 3S串 和一个2200mah 6S
JR 9X遥控 9通和8通接受各一
其它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零配件陆续到货中:
70 12叶涵道和80A电调

F18开箱图:

包装完好,没有被物流虐待,很大的一个!专门让孩子在旁边做个对比,方便看图的模友感觉下大小。

细节很不错!先不说飞行,就说像真度,喜欢!!!高档货(千元级别的啊)!
小小的瑕疵还是有的,有个别微小磕碰能看到。
不喜欢的全向矢量喷口(有3D朋友喜欢)和超喜欢的起落架盖板结构!

准备更换上12叶涵道

原装的安装的好紧,好像下面那侧上胶了。想国骂!明天电话卖家的技术服务去,应该能解决。
对了,拆开里面的结构和走线非常复杂,怪不得这么贵呢,工人安装也费劲啊!15个舵机4个螺杆舵机两个电调,走线能不复杂吗。
换电装的难度也大,要把原装PNP的打过胶的地方弄开才好。相比之下换涵道都算较容易的了。
谢谢观赏

电话厂家技术人员,总算把原装涵道顺利取下了,毫发无损,明天计划更换上全部银燕12克金属舵机,再安装12叶涵道。
原装电调取不下来了,按照建议,到时候全油门三分钟看看自带50A电调能否撑住,顺便测下装机推力。

另外,把矢量喷口去除了,取下了三个矢量控制舵机,对好喷口中心线后粘住了喷口万向节并减去了碍眼的控制摇臂。
现在好看多了!喜欢3D的朋友肯定心疼死了,呵呵。据厂家说老外客户比较偏爱矢量,还能吊机。我木有这兴趣啊。

F35今天也送到了,简单拍几张照片上来,有仿真的收放起落架(塑胶的),有开合的炸DAN仓。
做工不如F18,价格在那里摆着呢。

网友:
目测要后悔啊

网友A:
果然没图啊,够水啊

网友:
LX。。。LZ有魄力

网友B:
顶你,等你的鸡鸡到了,多上些细节图,我看上了LX的70涵道F16脚架很头疼啊

楼主:
钱都花了,木有后悔药吃了!
买哪家都一样,炸了都是包装箱残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没图啊,够水啊

别急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等你的鸡鸡到了,多上些细节图,我看上了LX的70涵道F16脚架很头疼啊

F16,我觉得还是飞翼新出的漂亮精致!唯一不好的就是只有90涵道的,压力山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F16,我觉得还是飞翼新出的漂亮精致!唯一不好的就是只有90涵道的,压力山大!

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喜欢矢量的涵道,做的动作比普通涵道多,现在的涵道最主要就是动力问题,过1的都比较少,《实际测试》基本都是厂家给的数据,真的装机上了,还要损失20%左右的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你,等你的鸡鸡到了,多上些细节图,我看上了LX的70涵道F16脚架很头疼啊

改蓝岱F16脚架,爽飞,有例子。不过成本太高,不如直接上飞翼90F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喜欢矢量的涵道,做的动作比普通涵道多,现在的涵道最主要就是动力问题,过1的都比较 ...

所以我装机测试后再给大家汇报。不过我不喜欢矢量喷口,真机没有这个,用了矢量飞的太贼,起飞降落还要记得切掉矢量呢。
我在想着把万向尾喷口固定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装机测试后再给大家汇报。不过我不喜欢矢量喷口,真机没有这个,用了矢量飞的太贼,起飞降落还要 ...

我飞固定翼3D的,贼点好,就是涵道的动力不行啊,你装机前,测试下涵道推力,然后装机后在测试下,看下减少多少,最后起飞重量多少,看下能不能垂直冲上去,谢谢了,这样就能知道涵道装机后会损失多少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固定翼3D的,贼点好,就是涵道的动力不行啊,你装机前,测试下涵道推力,然后装机后在测试下,看下减 ...

我没有涵道测试台架,看看用什么土办法吧。不用测垂直爬升,称下起飞全重,再测下装机后全油门拉秤的拉力就知道了。比什么吹秤准确多了。

网友:
等你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涵道动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面把飞机竖起来,推全油门看飞机能不能自己无托举浮空。

不改变电装的情 ...

另外,静止状态下测得的装机推力要小于在空飞行的。
因为飞机飞行时,高速从进气道冲压进的空气使得涵道效率比静止时高不少呢。
不过那个推力就只有飞行测试台能测了,真机才有。

网友:
你这多少钱啊?

网友:
我只能说有钱,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