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燕双流接TK22 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2):
双流电机都接了320A电调 电调信号线已经和TK22的CH1 CH2并联 连接到遥控接收器   ( 供电分别两组 一组声组单独供电 一组双电调合并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 按照厂家的启动方式都启动不了声组功能
但是行走可以正常 请问到底怎样才能启动声组 是我的电路哪里接错了还是需要其他设置  (遥控器是华科尔D10 右边油门)

网友:
这个不知道,没用过tk22

网友:
晕,没注意到是华科尔的控。貌似华科尔的默认输出舵量比其他的小,要把舵量输出调到120%以上。

楼主:
已经找到启动声了 但是现在往前往后都有声音 转向没声音 还有炮管升降也没有

网友:
不同的控,设置细节一般都会稍微不同而已,慢慢摸索自会设置顺利。
我用天地飞6II,设置很顺利,TK22算是有质量的东西。

楼主:
继续摸索 希望有好心人可以帮忙下 现在前进后退有声音 转向还是没有声音 还有炮管升降也升不了 打蛋也没有

网友:
3楼飞燕兄的建议,楼主试过没?

网友:
tK22哪买的啊,是否支持1:16的M1A2啊,给个购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