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专谈飞机减重,大家都来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5-01-22):
飞机重量是决定续航时间的最大因素。很多模友都为自己组装的飞机“超重”而大伤脑筋。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为飞机减重,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开出此帖,就是想请大家一起想办法,相互启发,群策群力,共同为我们的飞机“减重”偷轻作出努力……

先说说我能想到的飞机减重措施吧——

①剪掉铜插,直接焊接电调与电机的线路;

②将接收机到飞接的3P胿胶线,改成1P的线,保留一路+5V和GND为接收机供电;

③铂金30A电调不带ebc,因此连接电调和飞控的3P硅胶线中间的+5V一路可以去掉,GND要保留(这个我还没实施),有待验证……

④如果云台、相机、图传、数传共用动力电没有干扰,就不要分开供电,省掉了块小电池的重量;

⑤电机尽量别用子 dan头,改用螺母,据说可以减重,未实测,待验证……

还有什么减重好点子,请大家跟帖共享!

网友A:
最实际的 机架改用轻桐木或者碳管 之前续航1小时的都是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实际的 机架改用轻桐木或者碳管 之前续航1小时的都是碳管

这个是的。我们想就是在现有基础上还有什么可以减重的,大家一起想,就能更加全面一些

网友B:
我想把精灵2的机架改成碳架,不知续航会不会上去,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把精灵2的机架改成碳架,不知续航会不会上去,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看你重量上减轻了多少

网友C:
LZ所说的剪线之类的就算了,根本轻不了几克,我觉得还是先从机架着手,自己DIY的机架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重量绝对可以比你买的轻一半以上!四轴基本可以轻200克,六轴那就起码400克了

网友D:
电线能减好多重量.
感觉相应的动力组应该配相应强度的机架,电池也要适合.接收机到飞控的线能不能用手机排线呢?估计能减2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所说的剪线之类的就算了,根本轻不了几克,我觉得还是先从机架着手,自己DIY的机架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 ...

diy机架你用什么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线能减好多重量.
感觉相应的动力组应该配相应强度的机架,电池也要适合.接收机到飞控的线能不能用手机排 ...

用手机排线是个好想法,就是怎么接擦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排线是个好想法,就是怎么接擦需要考虑

如果开源飞控会比较好,其他飞控需要转接,就比较麻烦,但是穿越机3CD 不是可以自己焊排针,可以不焊,直接焊排线插座.接收机焊好.唯一不好的就是不要老拆来拆去,不然就会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y机架你用什么材料啊

铝管,方管或者圆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衣柜里的挂衣杆,结构是椭圆的,很薄很轻很结实!

网友E:
减重,还要高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体成型的碳骨架,不过也最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减重,还要高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体成型的碳骨架,不过也最贵

这个就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玩的起的了,一体成型,,,,只能呵呵

网友:
采用全碳结构,尽可能少用螺丝,..............

网友F:
重量是一克一克减出来的 不要看不起焊锡的重量

网友:
看我帖子里的碳方管机架,挺轻,就是云台重点儿,收放脚架也比较重,其他应该算轻的了,电池的重量也很重要,根据自己飞机的电流选择相应的放电倍率,我买的是 5000 15c的

楼主:
今天的减重成果

网友G:
看起来像一堆垃圾的!!!

网友:
连电池都减了,直接玩滑翔机了

网友C:
156克,电池貌似占了大头啊

网友H:
减这点重,多飞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6克,电池貌似占了大头啊

是的,改改成一体化供电,少用一块3s13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像一堆垃圾的!!!

都是从飞机上减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减这点重,多飞一分钟

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把精灵2的机架改成碳架,不知续航会不会上去,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精灵哪有机架?就是机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管,方管或者圆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衣柜里的挂衣杆,结构是椭圆的,很薄很轻很结实!

这个一撞就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量是一克一克减出来的 不要看不起焊锡的重量

是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一撞就变形的

要说撞的话 就算全碳的也会受损 不能老想着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