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供电方式问题

楼主(2015-01-22):
采用电源模块供电需要拔掉JP1,那么在连接电脑调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断开电源模块,采用USB供电,此时的JP1需要连接上吗?是不是就可以理解JP1是连接电调BEC和主板的

网友A:
非电调供电JP1不用接,模组供电方式,当连接USB上PC 模组别接电便行,不用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电调供电JP1不用接,模组供电方式,当连接USB上PC 模组别接电便行,不用拨掉

恩,就是说模组供电的话,不管是在模组供电还是USB供电的时候,JP1都拔掉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