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级油直发动机,启动后最多10秒就熄火,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1-22):
32级油直发动机,启动后最多10秒就熄火,这个时候点火器都没有拔下来呢,排气管排除大量油,喷到地上很多。。。。。求高手指点,这算富油还是贫油?油针开了1.5圈,需要怎么调整?

1. 火头拆下能正常发橘红
2. 发动机是高仿三叶发动机,直升机全球鹰500的,商家说是三叶发动机,收到货后看不到发动机上有ASP字样。
3. 我曾经试过0.5圈油针,也可以启动,但是一加油就熄火,声音比较尖锐。
4. 现在用的油是一年前剩的,会不会油不能用了,才如此不好用,要不要重新买一桶油试试?

网友:
油放的酒了,里面的甲醇成分会有所挥发,换新油试试

网友:
能启动说明火头好着,拔下火头熄火的话就该换火头了
建议
1.吧油摇匀了在加进去,我用放了3年的油飞都没问题
2.油门最大的时候,副油针刚好与出油孔分开一个缝隙(把副油针拆下来,油门最大的时候往进装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办法我很少用,一般正常情况下,怠速油针缝隙调1.5mm左右,主副油针都开1.5圈,供油正常的情况下,都能启动着,只是发动机状态不好,
3.启动时,先不接火头,手捂住排气,空转几下,油进发动机了在接火头启动
等发动机启动能着好几分钟了在细调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副油针怎么拆还没琢磨过,一会儿试试看。。。。你觉得我现在是富油还是贫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副油针怎么拆还没琢磨过,一会儿试试看。。。。你觉得我现在是富油还是贫油?

副油和贫油是通过给油门看发动机的响应来判断的,单单发动起来没办法判断
主油针是高速油针,调高速用的,发动机油门最大之后,再副油一点点就可以了
副油针是低速油针,调整发动机的连续性,就是你猛加油发动机猛加速
一般先调主油针,再调副油针
网上有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怎么弄,每个人调法都不一样

网友:
个人意见:应该不是油的问题,是发动机没调好。拔下点火器就熄火是富油了,试试慢慢收副油针,8份之1的幅度收副油针,直到拔下点火器也能怠速稳定,这时再去调主油针,主油针调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是副油针。反正是怠速稳定之后,先主后副。还有你说0.5圈启动,推油门熄火,应该是贫油了。     1.5圈和0.5圈之间慢慢感受吧。

网友:
这是富油。按你的情况应该先恢复主油针的圈数,然后微调下副油针,就在油门拉杆里的那个小螺丝。
一年前的油估计不怎么好用了,最好换掉,还有全球鹰500是15级的发动机,不是32级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现在启动的时候是用四分之一油门启动,启动后收油门也会熄火。。。。。。(点火器还未拔下)

楼主:
这个是我把油门拆下来后,从进气缸的方向拍的,那个小缝隙是副油针的开口吗?需要开多大??这个副油针貌似是逆时针旋转开大,顺时针关小,是这样调吗?刚刚试过,逆时针先全部打开,然后顺时针关小到这个程度,大约1.5mm左右,高手请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副油和贫油是通过给油门看发动机的响应来判断的,单单发动起来没办法判断
主油针是高速油针,调高速用的 ...

亲,请把视频链接贴上可好啊?拜托了!没链接名称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请把视频链接贴上可好啊?拜托了!没链接名称也行啊!

视频网上太多了,你到优酷里搜“甲醇机 调”,或者油针调节,找时间长的看,有一个很经典,一个广东人讲的,车用发动机调整,从拆发动机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