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控电调重新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好赢的电调,换了控要重新校准。
按照说明,开控,最大油门。应该是bibi两声,现在是bi个不停。
说明油门未归零或行程设置太小。

试了最大油门上电,最小油门上电。都这样。

没办法了。

网友A:
有好些控的油门默认是反向的,你把控的油门设成反向再试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些控的油门默认是反向的,你把控的油门设成反向再试试没?

试过了。而且用新的电调,就是从来没校准过的。
新控可以校准用。

以前用老控校准过的就不行了。

网友B:
电调控制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控制线接反了

这个确认过了。没有哦。

网友:
原来我也是响个不停,后把电调与按收器之间的线拔出转180度重插入后,正常。

网友B:
不成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成恢复出厂设置

回复出厂设置,第一步先要油门最大,然后didi。
这一步无法完成呢。

网友B:
把其它舵机的线拔出,试一下,不行就不知道怎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其它舵机的线拔出,试一下,不行就不知道怎样做了。

其他舵机都没接,就接了个电调。。。

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