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怎么关掉内存卡里面的MAG ATT IMU GPS数据,我只需要cam数据

楼主(2015-01-22):
APM4M的内存太小了,我使用的是3.2版本的固件,请问怎么才能关掉MAG ATT IMU GPS数据??

MAG, 790014, -249, 18, 193, -246, -69, -83
ATT, 790017, -0.08, 4.51, 187.58, 0.01, 0.08
IMU, 790017, 0.002700455, -0.002727062, 0.000603945, 0.7764803, -0.1287028, -9.824962
GPS, 3, 380818800, 1828, 5, 3.16, 31.5342146, 104.6996162, -0.77, 510.88, 0.88, 299.04, -1.15, 790034
CAM, 380818800, 1828, 31.5342153, 104.6996146, 496.85, -0.94, -0.06, 4.51, 187.46

楼主:
现在还是没办法关掉,我只能选择存储量更大的PIX飞控了

网友A:
IMU是你自己设置记录的,这个关了可以省一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是你自己设置记录的,这个关了可以省一半吧.

请问在哪个位置关闭??

网友A:
在“配置/调试”的“标准参数”里把右边滑块大概拉下1/3左右,找“日志位映射(LOG_BITMASK)”把选项改成“默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调试”的“标准参数”里把右边滑块大概拉下1/3左右,找“日志位映射(LOG_BITMASK)”把选项改成 ...

默认的话显示的是:MAG, 790014, -249, 18, 193, -246, -69, -83
ATT, 790017, -0.08, 4.51, 187.58, 0.01, 0.08
IMU, 790017, 0.002700455, -0.002727062, 0.000603945, 0.7764803, -0.1287028, -9.82496

网友:
默认是没有IMU的,我这默认就没有的,要不你选禁用后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然后再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