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新问题,

楼主(2015-01-22):
A6充电器接上保姆后设置的8A充电模式,检测后保姆上显示充电电流5A,把保姆去掉单独充一颗电池时可以8A充电,也就是说,同样设置8A充电,不加保姆可以8A充电,加了保姆就只能5A充电,为什么?

网友A:
保姆上面的参数最大工作电流不是5A么 ??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姆上面的参数最大工作电流不是5A么 ??

哦哦,多谢,保姆怎么设计的?充电器整个8A,保姆却限制5A,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多谢,保姆怎么设计的?充电器整个8A,保姆却限制5A,不合理

限制是为了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多谢,保姆怎么设计的?充电器整个8A,保姆却限制5A,不合理

因为接了保姆,8a的电流输出到平衡口会过热,不安全,但是接了保姆放电电流就可以到4a,不接保姆只有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