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科达6X80C中文平衡充,为什么一动就会显示充电错误?

楼主(2015-01-22):
飞科达6X80C中文平衡充,为什么一动就会显示充电错误?
就是说接线正常情况下,不动它,充电就是正常的,不小心动下什么的
马上就显示
电池
电压错误或者电池连接错误
求原因,完全搞不明白,接线每次都使劲接了,并且检查是连接正确的。

网友A:
我用同款,有时候是平衡久了里面的金属卡槽会松接头接触不好(有没有➕平衡头保护壳)插拔时按住并充板减少大动作。

网友B:
跟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C:
本人用B6冲和你的问题一样,求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E:
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