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大半年的亚拓450PRO射桨了!请教电直那些部位要定期更换或者检查!万分感谢了!

楼主(2015-01-22):
和我一起玩模型的兄弟飞了大半年的亚拓450PRO射桨了,好险!辛亏是飞了几圈之后在地面射桨的,两片桨从我们旁边飞过落到草地上,虽然损失小,但是我们也吓的不轻!
我也有一架固朗450和亚拓450L,入魔以来一直注重飞行技术的练习,其实也是三天打渔十天晒网,毕竟要工作和带小孩,也没有注意过和学习过飞机的保养!请教电直那些部位要定期更换或者检查!因为朋友的这次飞机射桨感觉像是连接两个桨之间的那个横轴松开了,这个平时如何注意和避免,还有就是电直平常哪些部位需要经常检查或者更换的,毕竟更换的费用比炸机或者伤人的代价小多了吧!真心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一般全新的那里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有暗伤。不过这东西也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全新的那里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有暗伤。不过这东西也说不清。

谢谢,我不懂哎,我和我那个兄弟各自买的飞机都是商家装好到手飞的,看来以后要自己装一台才知道如何保养和检查了

网友B:
不要太惊讶,常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惊讶,常检察

那个位置如何检查呢?谢谢

网友:
只能说能检查的就检查,其实等于没说。。。。这就和分开时说,路上慢点一样。。

网友C:
直升机上传动连接的部件大多都是靠螺丝连接,而震动会造成螺丝连接的松动,所以我对这些部位很害怕,安装的时候也是多打胶死拧螺丝,以确保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上传动连接的部件大多都是靠螺丝连接,而震动会造成螺丝连接的松动,所以我对这些部位很害怕,安装的 ...

网友D:
装机商家表示很郁闷,设定了一个月就要射的,结果等了半年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机商家表示很郁闷,设定了一个月就要射的,结果等了半年才射

而且是降落后才射,几乎没有损失,商家更郁闷,否则可以让我们买一堆配件,呵呵!

网友E:
还是养成定期检查吧,特别是真机这些部件比较多的,炸机还好说,要是因为这些伤到人就可大可小了

网友F:
都说定期检查,其实有个屁用!
射浆还是换外丝横轴来的直接。什么定期检查,拆来拆去总会伤到丝的!

网友G:
是的,都是业余爱好,哪有那么多时间定期检查?我现在也是马马虎虎,最多偶尔爱动弹,拆桨用螺丝刀拧一下看看是否松动,而且这样做大部分是徒劳的,拿楼主朋友射桨这事说,我觉得不一定是螺丝胶不够或者是拧的不紧的原因,而是震动导致金属疲劳,或是装机时的诸多原因导致的。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养成定期检查吧,特别是真机这些部件比较多的,炸机还好说,要是因为这些伤到人就可大可小了

其实最主要就是怕伤到人,阿弥陀佛!这次也是万幸,不过我和我盆友有个良好的习惯,专找没有人的地方飞,有人来围观立马降落吹牛,用眼睛瞪着人家,把他瞪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说定期检查,其实有个屁用!
射浆还是换外丝横轴来的直接。什么定期检查,拆来拆去总会伤到丝的!

谢谢,你指的这个外丝横轴是哪个部分,用来连接两个大浆的吗?因为我们没有自己装机,都是一知半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都是业余爱好,哪有那么多时间定期检查?我现在也是马马虎虎,最多偶尔爱动弹,拆桨用螺丝刀拧一下看 ...

谢谢分析,这么看来有时真是防不胜防!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最主要就是怕伤到人,阿弥陀佛!这次也是万幸,不过我和我盆友有个良好的习惯,专找没有人的地方飞, ...

好习惯,我也是一样。自己被螺旋桨砍过,知道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指的这个外丝横轴是哪个部分,用来连接两个大浆的吗?因为我们没有自己装机,都是一知半解的!

外丝横轴,淘宝上搜搜。

网友:
螺丝胶打少了?

网友:
外丝一样射,还定期检查下飞机,如飞机声音不对有震动,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2016-03-31):
我觉得挺正常的吧,毕竟是高速运转设备。

网友:
飞之前应该检查震动,快速方法是离地一点,观察脚架,如果有抖动,表面就有震动。震动飞久了,螺丝就会松动。尾轴穿出T轴,射浆等现象都可能会发生。一般震动源有:主轴弯,尾轴弯,中联弯,T轴弯,大浆动静不平衡,大浆夹或尾浆夹有虚位(横轴的螺丝没有扭紧或轴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450不清楚,不过定期检查是绝对有道理的。所谓定期检查,倒不是说要全机的螺丝都去拆一次重新上胶,大概多 ...

1.大桨夹,拉两边的大桨夹,来回搓几下,如果能明显抽出来一点或虚位大,肯定是横轴螺丝松了;大小桨用手动一下,看有没有变松。

我自己飞的就是450L,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发生过。后来分析,是尾浆夹靠里那端的轴承坏了造成虚位。这个轴承坏了会引起轴承外圈用手上下左右摇桨夹会明显松动。不一定只是螺丝松造成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