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三合板机架,首航成功。

楼主(2015-01-22):
机架是本地的一位模友大哥送的,空机架重量210克,包括12颗螺丝和防震胶。

如果不上漆可能会更轻。

机架轴距450.

楼主:
四轴配置:

朗宇:x2212 980kv

好盈铂金30A

naza lite飞控

1047桨

网友:
赞一个顶起来

网友A:
挺稳的,不错!

不过,这三合板的不经炸啊,牢固性可能会差些吧,怎么也不顶碳机架牢固,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稳的,不错!

不过,这三合板的不经炸啊,牢固性可能会差些吧,怎么也不顶碳机架牢固,我是这么认为的 ...

四轴这东西,要么不炸,但凡炸了,啥机架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这东西,要么不炸,但凡炸了,啥机架也不好使·

对头!小瓢虫之类的除外。

网友B:
大疆  飞控  好稳    我那个  QQ 没法比  忽高忽低  飘的也很远   哈哈哈   我的机架  用铝合金做的  比你这个还轻 也耐炸     你这飞控 能买我 好几套机器了  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这东西,要么不炸,但凡炸了,啥机架也不好使·

这个我感觉和对汽车保险杠的误解是一样的,汽车保险杠是防蹭的也不是防撞的。碳架只是刚性好一些,同样不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这东西,要么不炸,但凡炸了,啥机架也不好使·

未见得。我两次F450高速炸鸡,一次大约20KM时速撞地,翻滚了十多米远,3M胶粘住的所有设备都被甩出来了,机架屁事没有,还有一次也是大约20KM时速撞篮球架,断了两片桨,图传飞出去了,机架还是屁事没有。

网友:
这机架有点重

网友C:
碳纤穿越机,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  飞控  好稳    我那个  QQ 没法比  忽高忽低  飘的也很远   哈哈哈   我的机架  用铝合金做的   ...

qq好像和cc3d一样 智能自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穿越机,随便炸。

小机架就无所谓啦

网友:
南航的体育场!看上去做的真不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