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怎么控制3D云台?

楼主(2015-01-22):
精灵只有七通的遥控器,除了四通摇杆,两通道的飞行模式和智能航向以外,只有一个通道用于云台俯仰控制。那3D云台的yaw方向怎么控制呢?貌似也不能接单独的云台接收机,NAZA也就支持7通道的输入。

网友A:
H3-3D的航向控制是随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3D的航向控制是随动的

是保持一直朝前么?就是如果用三轴云台就视角只能朝前不能左右转了?这样不太对啊。还是飞机不能左右转了,只有云台转?因为怎么都是少一个通道啊

网友B:
随动,慢一拍的联动,请打开您的脑洞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动,慢一拍的联动,请打开您的脑洞想一想

还是不明白

网友B:
官网说明书能先去看看吗?不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说明书能先去看看吗?不要钱的

我看了啊,没看懂啊,只说了怎么调俯仰,没说怎么控制左右啊

网友B:
就没让你控制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让你控制呀,哈哈

那跟2D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826&highlight=h3%2B2d%2Bh3%2B3d

明白了,yaw方向不可控制,只是在那个方向上提供一个防抖罢了吧……

网友B:
对啦,但是效果是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啦,但是效果是明显的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