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四轴pid参数

楼主(2015-01-22):
因360机架装好后自稳模式下起飞不稳定四处飘在网上看到很多的默认pid值和自己的都不一楼所以求apn3.2版本的四轴默认pid参数和自动调参后的参数,再付图片请大神门帮忙看那里要改进

网友A:
别人的PID你也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的PID你也敢用??

我主要的是默认的pid值

网友B:
你自己走一遍自动调参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走一遍自动调参不就好了。。。

我是用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参考的

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我机子用不同的电池 参数能差一倍,这还是一样的电子设备的情况下 。。你设备和别人不同 你敢参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参考的

没太大参考价值的。
pid跟机架、动力、重心等密切相关的,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最佳pid。

你自动调参,之后试飞,合适就保存,不合适再调,调到自己满意为止。

网友:
自己的飞机,自己的pid   不同的飞机  是没有啥参考价值的     之前我的用别人的pid人家飞的好好的   我的飞机就是乱晃

网友:
和我的电机一样

网友:
肯定先默认PID哦,不过默认PID也不应该乱跑,乱跑指的是跑的比较快,幅度比较大。
如果是乱跑的话,不要急着自动调参。必定是罗盘什么的没有校准,或者受到干扰。

什么叫轻微跑呢?就是你能控制在一张床大小的位置飞,这样的话再调参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