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奇发现狗屎云台和W4225 4822电机的共同点

楼主(2015-01-22):
最近年末岁尾  清理保养下各个设备  在保养DJIH2-3D云台的时候发现横滚轴承不顺滑 进沙子了  拆下轴承是 NMB的  心想DJI真抠们  不用NSK的轴承 然后去附近买了国产哈尔滨轴承  因为进口的缺货  回到家一细看 根本没法用  都不如我拆下来的好呢 搁置角落 买了轴承润滑油有涂到原轴承上装回云台  一切正常,期间在某宝查看买两个轴承还没有运费贵  所以没买   今天保养恒力W4225电机  发现一个电机有异响  经过试验初步判定是轴承挂了  还是某宝 12元一颗  算算10颗就120  好贵啊 我又不是土豪  拆电机看轴承型号   惊奇的发现和云台的轴承是一样的  型号为NMB R-1140ZZ 694ZZ 最后某宝找到原装进口NMB轴承4.5元一颗   50元搞定  由此看来恒力的电机还是很下成本的  个人意外发现  与大家共享  供想换轴承的模友一个提示   之后也许会开一个换电机轴承过程的帖子

网友A:
NMB微型轴承全球做的最好的。。NSK是特种轴承做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B微型轴承全球做的最好的。。NSK是特种轴承做得比较好

哦 原来这样了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这样了  学习了

另外 这个截图你不能这样比 一个是标着 模型电机用。什么什么的  另一个只是单纯的轴承 你搜一下NSK694ZZ 不要在模型店里买 到专门卖轴承的地方 和NMB差不多的价,甚至还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这个截图你不能这样比 一个是标着 模型电机用。什么什么的  另一个只是单纯的轴承 你搜一下NSK694ZZ ...

4.5是进口的  有3元多或者2元多的 我问了  不是国产的就是贴牌的    我买这家确实是专卖轴承的 跟模型没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是进口的  有3元多或者2元多的 我问了  不是国产的就是贴牌的    我买这家确实是专卖轴承的 跟模型没 ...

我的意思是说 你图上那个NSK693ZZ 也就5块左右  12那是模型店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 你图上那个NSK693ZZ 也就5块左右  12那是模型店的价

对啊  12我就是贴出来对比一下 为了体现他卖的贵

网友B:
想到国产和德国轴承PK的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到国产和德国轴承PK的视频了

那个PK很牛逼

网友:
一言难尽

网友:
轴承还分好多级别的,转速不同价位不同,材质不同价位也不同

网友C:
这个没办法,不是成本的问题,
人家德国,只要工艺书上写着的项目,一丝不苟的完成,我们的工艺书?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人家生产线上,工艺师有绝对的权威,我们国家?有工艺师么?

当年读书的时候,浙大有一牛B老师,硬是用手工磨出了精度媲美美国的光学仪器镜片,老美佩服的要死,但是,人家一个普通流水线,一分钟能出多少片同样的镜片?而我们呢?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真的很自豪,但是现在,却是悲哀!

网友:
模型B  轴承杠杠的

网友:
目测上面那个是冒牌的,还有……电机这些小轴承,NSK做的没有NMB好……

网友:
原来是NMB和NSK这个意思,我买的轴承国产的精度太差,学习了。

网友:
名字挺好记的,你们觉得呢

网友D:
我只想问你...4822 那个卡子在没有专用工具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拆下来和装回去..之前拆过一个..基本都是暴力拆了...卡子都变形了..安回去心里也很不踏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办法,不是成本的问题,
人家德国,只要工艺书上写着的项目,一丝不苟的完成,我们的工艺书?领导 ...

关键是不用心,用心就能造出APC,不用心只能造垃圾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不用心,用心就能造出APC,不用心只能造垃圾桨

也不完全是 用不用心了,就算用心,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才,特别是一线的高级技工
普遍的一桶水不满,半桶水晃荡的所谓高级技工,最核心的问题出在整个培养体制上!非一家一厂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完全是 用不用心了,就算用心,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才,特别是一线的高级技工
普遍的一桶水不满,半桶 ...

那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问你...4822 那个卡子在没有专用工具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拆下来和装回去..之前拆过一个..基本都是暴力拆 ...

用那种细尖的带弯的头的钳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那种细尖的带弯的头的钳子

果然还是专门的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果然还是专门的工具

  一般卖螺丝的TB店里面有卖这种卡扣的,我都是暴力拆,然后换新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卖螺丝的TB店里面有卖这种卡扣的,我都是暴力拆,然后换新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