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倒飞和3d飞行油门的速度是定死了嘛 依靠螺距来控制么

楼主(2015-01-22):
新人不懂

网友:
差不多~ 转速变化不大(定转速也是现在流行的趋势),主要靠螺距变化控制~

网友:
你猜对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哈哈。

网友:
没错  如果油门不定死,容易掉高度,不好飞!我猜的哦!

网友A:
定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正飞电机正转 倒过来的时候电机反转

网友:
当初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100 90 100此时你的油门最低和最高都是100在油门回中时的油门是90

网友:
我也是半桶水 说的不对不要喷

网友:
切3D后的油门曲线设置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正飞电机正转 倒过来的时候电机反转

反转电机来不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转电机来不及

现在好多四轴都是靠反转来3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四轴都是靠反转来3D的

是的,多轴的小螺旋桨可以,直升机的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多轴的小螺旋桨可以,直升机的大桨

没事,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转电机来不及

您可忒实在了吧

网友:
3D是靠正负螺距,可定速,也可不定速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正飞电机正转 倒过来的时候电机反转

哥,这个还真没见过,麻烦您给演示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可忒实在了吧

就知道你在犯坏
还别说,我真听过这说法。有一回正在飞着,身后有俩人议论,其中一个人问这直升机为什么能倒着飞,另一个人给他解释,说倒过来的时候桨是反着转的,还配合着我的正倒飞解释桨的角度和风吹的方向啥的,那个人似乎有点怀疑,说没看到桨停住再倒转啊?另一个继续解释,那个转换很快的,你看不出来,慢了就掉下来了。听着这俩人聊,我差点把控掉地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知道你在犯坏
还别说,我真听过这说法。有一回正在飞着,身后有俩人议论,其中一个人问这直升 ...

聊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正飞电机正转 倒过来的时候电机反转

真的假的??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倒过来么

网友:
定速比较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正飞电机正转 倒过来的时候电机反转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电机反转的?愿闻其详~!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B:
就知道你在犯坏
还别说,我真听过这说法。有一回正在飞着,身后有俩人议论,其中一个人问这直升 ...

哈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知道你在犯坏
还别说,我真听过这说法。有一回正在飞着,身后有俩人议论,其中一个人问这直升 ...

调螺距是在遥控上调舵机行程量吗?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知道你在犯坏
还别说,我真听过这说法。有一回正在飞着,身后有俩人议论,其中一个人问这直升 ...

网友F:
电调和陀螺仪定速 跟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效果一样吗?
油门设置成直线是不是就是定速效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调螺距是在遥控上调舵机行程量吗?

不是。有副翼的集体螺距看着螺距规的显示调控的十字盘混控中的pit值,无副翼的基本上在陀螺仪上调,比如VB系列,就在电脑界面上配合螺距规调
舵机行程在有副翼中一般用来调十字盘水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副翼的集体螺距看着螺距规的显示调控的十字盘混控中的pit值,无副翼的基本上在陀螺仪上调,比如V ...

我是无副翼的k8陀螺仪在k8上调吗?

网友:
油门曲线随便你设置啊,你想定速就设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无副翼的k8陀螺仪在k8上调吗?

对的,K8用的就是V8软件,按照电脑界面从头到尾走一遍就完成了所有的调整设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调和陀螺仪定速 跟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效果一样吗?
油门设置成直线是不是就是定速效果呢?

单纯的油门一条直线是不能实现很好的定速效果的
得配合电调或者陀螺的定速功能

因为它们工作的时候会控制 大螺距掉转时自动补转 小螺距时防止超转来达到维持在一个转速区间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单纯的油门一条直线是不能实现很好的定速效果的
得配合电调或者陀螺的定速功能

那设置了定速 油门曲线还要设置吗?是不是油门曲线设置就无效了呢?是不是开机就直接到电调、陀螺仪设定的转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知道你在犯坏
还别说,我真听过这说法。有一回正在飞着,身后有俩人议论,其中一个人问这直升 ...

相对来说也是倒过来转了正飞顺时转,倒飞是逆时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正飞电机正转 倒过来的时候电机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设置了定速 油门曲线还要设置吗?是不是油门曲线设置就无效了呢?是不是开机就直接到电调、陀螺仪设定 ...

油门曲线只能是一条直线 一般是 50% -80%  这个范围内有效

转速通过常规算法是不准确的 最好用魔镜、定速探头加某些高级控的回传功能来看

网友D:
呵呵,这问题要是在飞场陌生人提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不耐烦,在论坛提大伙都热心的回答了。

网友:
不定速也可以,现在流行的趋势就是定速,靠控制螺距来控制升力大小和方向。这样控制起来更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油门曲线只能是一条直线 一般是 50% -80%  这个范围内有效

转速通过常规算法是不准确的 最好用魔镜、 ...

谢谢朋友的指点
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明白油门曲线和定速的相互影响和关系。
以后还要多加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