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调校准不行,操作方法没错啊[以解决]

楼主(2015-01-22):
[以解决,接收机没对码,换了一个在用的接收机就可以了]

装小机,先校准电调,银燕12A的,按说明书和飞友们说的试了,不行。

控通电,油门杆拉到最高位置,电调通电,响一下……响一下,拉着就 1、2、3响,中间并无2秒时间,我打油门杆电机无反应。求解

我是一个一个电调校对,接线如下图,电调线接在3通道上,(不用担心会短路^o^)

求解

求解

网友A:
你的步骤根本就是错误的·~~~油门拉最高,然后再通电,听到声音再拉到地位~~~你是通电后再拉最高~~~所以无法校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步骤根本就是错误的·~~~油门拉最高,然后再通电,听到声音再拉到地位~~~你是通电后再拉最高~~~所以无 ...

步骤没错的,是开控先,再把油门打最大,接着电调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步骤根本就是错误的·~~~油门拉最高,然后再通电,听到声音再拉到地位~~~你是通电后再拉最高~~~所以无 ...

楼主说的好像没错啊

网友:
有的时候是电调缺项,你换个电调试试,那你说的操作,你把油门的在拉低,

网友:
油门通道反向

网友B:
你信号线插 反了啊

网友:
  这么大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信号线插 反了啊

信号线没反,以解决,是接收机问题换了一个就可以了,那个没对码,好晕

网友:
楼主的是FUTABA扶她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没反,以解决,是接收机问题换了一个就可以了,那个没对码,好晕

我擦 真大意  都没 对频 还校准

网友C:
小白问一句,校正行程的时候,控在未通电前油门放中间还是放在最低位,我的一个电调烧了,换一个同品牌同型号的上去,现在四个电机,新换电调那个启动比其他三个快,不知道是行程没调好还是电调不同批次的问题,请高手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一句,校正行程的时候,控在未通电前油门放中间还是放在最低位,我的一个电调烧了,换一个同品牌同型 ...

我的是银燕12A的电调,要4个都是一样的电调,不能一个是其它品牌的电调,校对是 :开遥控>油门杆拉最高>电调通电>连响2下>油门杆拉到最低(连响2下2秒内拉下)>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银燕12A的电调,要4个都是一样的电调,不能一个是其它品牌的电调,校对是 :开遥控>油门杆拉最高> ...

我的是好盈飞腾30a,一年前装的,最近借给朋友测试他的固定翼,结果烧了,后来再买一个新的,我是4个电机用y线同步调行程的,不接飞控来测试也是新电调连接那个电机先启动,其余的三个电机慢大概1秒左右才启动,现在装好了我的蝗虫,全油门会翻向前翻,会不会是机尾装了会先启动的电机,我用的是mmc10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好盈飞腾30a,一年前装的,最近借给朋友测试他的固定翼,结果烧了,后来再买一个新的,我是4个电机 ...

我是一个一个电调校对的,没连接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一个电调校对的,没连接飞控

我再一个个分开来试试,谢谢~~

网友:
关注一下,小白学习一下。楼主调好了别忘跟我说下心得,我新装的机子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