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SD无法把信息叠加到700摄像头上。

楼主(2015-01-22):
一直在玩250穿越,最近买了个iOSDmini想把naza的信息叠加一下,现在出了点问题:我的摄像头是市面上最普通的700线摄像头,有:正极,负极,信号 三根线,原来直接接在图传上,图传给它供电(3S电压),现在有了iOSD我把信号线和地线引到了iOSD上,再把V-out和V-out-GND接到了图传上,摄像头正极仍然直接接在图传上(图传为创新科),当我断开摄像头的供电线,iOSD会有信息叠加,但当我把摄像头正极接上给它供电,iOSD会有视频输出,信息却没有叠加。现已证实iOSD没问题,因为我接在机顶盒上能叠加成功。求懂这个的或同用700线摄像头的帮个忙啊...愁死了。

楼主:
会不会是摄像头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A:
有可能是摄像头不支持,SONY的700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摄像头不支持,SONY的700线的话

索尼700摄像头真的会不支持吗?iOSD不是支持NTFS和PAL自动识别的嘛...那不支持的话小机架上FPV用什么摄像头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索尼700摄像头真的会不支持吗?iOSD不是支持NTFS和PAL自动识别的嘛...那不支持的话小机架上FPV用什么摄像 ...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案,索尼4140+673是明确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案,索尼4140+673是明确不支持的

原来iOSD还受摄像头芯片方案限制啊...哪边能查到iOSD支持与不支持的芯片方案呢?好供我们买的人有个选择.....我的是2090+639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啊?不支持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只输出视频啊?

网友B:
接線有問題?我的也是sony 700線加 iosd mini沒問題?
先說負極  攝像頭負級--->接到iosd mini (in)--->iosd mini(gnd)--->圖傳av訊號負級
正級也依此類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線有問題?我的也是sony 700線加 iosd mini沒問題?
先說負極  攝像頭負級--->接到iosd mini (in)--->iosd ...

信号线才能类推的吧?正极要直接接到图传上的,iOSD上没有电源输入啊....我的是mini不是Mark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才能类推的吧?正极要直接接到图传上的,iOSD上没有电源输入啊....我的是mini不是Mark2

av訊號=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訊號=訊號+

还是不明觉厉啊...你说的就是黄的那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線有問題?我的也是sony 700線加 iosd mini沒問題?
先說負極  攝像頭負級--->接到iosd mini (in)--->iosd ...

你的也是索尼4140+673 方案么?能解决么。最近想入摄像头和 OSD 图传正在选。希望了解清楚是不是索尼4140+673 不同和iosd mini 一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iOSD还受摄像头芯片方案限制啊...哪边能查到iOSD支持与不支持的芯片方案呢?好供我们买的人有个选择. ...

不是吧 IOSD mini 还有不支持的摄像头方案。

网友:
上淘宝卖摄像头的店里看下,有介绍的,有几款板不支持OSD,你刚好买到了。

网友C:
我用的就是700线加OSD,你需要将700线分出正,负及视频线。注意,拨开视频线时,里面有两层线,要中间的。我之前也是叠加不成功,后来搞定。有什么可以继续问我。

网友D(2015-04-05):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700线加OSD,你需要将700线分出正,负及视频线。注意,拨开视频线时,里面有两层线,要中间的。 ...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无法叠加问题的?我现在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无法叠加问题的?我现在也遇到了

一根黄色的视频线,在家一根给色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