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FPV设备,被图传的频率搞蒙圈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1-22):
想上FPV设备,由于经济问题,暂时先上图传和屏,被图传的频率搞蒙圈了,求大神指点!看了个柏通,1.2G,干扰GPS,2.4G,干扰遥控,5.8G传输不行,肿么办,

网友A:
1.2   5.8都用过。果断5.8
传输画质好!距离的话,配置好的天线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   5.8都用过。果断5.8
传输画质好!距离的话,配置好的天线来解决!

不敢轻易入手啊

网友:
1.2的话距离合适就好,也不见得干扰

楼主:
到底用什么啊?彻底晕了

网友B:
想要远就2.4g吧 画质好就远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远就2.4g吧 画质好就远5.8

2.4的不干扰遥控吗?

网友B:
你用433增程怎么会干扰2.4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433增程怎么会干扰2.4遥控

没钱,不上433

网友C:
听大家的,用5·8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大家的,用5·8G

真的传输距离有问题啊

网友:
没钱就别上FPV了,那是一个大坑,你还得上飞控。

网友D:
传输距离用AAT+大平板天线搞定,不过还得需要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输距离用AAT+大平板天线搞定,不过还得需要MONEY

,没有个平衡点的方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个平衡点的方案吗?

要不就上个433,这个比较有用,能保证你不失控,然后上一个2.4G图传呗,这个应该画质和距离折中,1.2G别用,大家都说图像不好,还干扰GPS和雷达,不属民用合法频段,这仅代表我个人想法。反正都得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上个433,这个比较有用,能保证你不失控,然后上一个2.4G图传呗,这个应该画质和距离折中,1.2G ...

嗯,比图传还贵433

网友E:
楼主都不用增程还纠结图传距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不用增程还纠结图传距离不够?

囊总羞涩啊

网友:
5.8

网友F:
到处找你,可把你找到了,喝完酒跑这里胡闹来了。飞机还没飞起来呢,就要弄什么屁威,快点回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处找你,可把你找到了,喝完酒跑这里胡闹来了。飞机还没飞起来呢,就要弄什么屁威,快点回家吧。

大哥,找错人了吧,我,,,我,,,,,你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处找你,可把你找到了,喝完酒跑这里胡闹来了。飞机还没飞起来呢,就要弄什么屁威,快点回家吧。

我玩航模的目的就是航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玩航模的目的就是航拍的,

先回答我,飞机飞起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回答我,飞机飞起来了没?

塞斯纳3个起降,其中第二次爽飞,第三次炸机严重,再炸就只能报废了,新飞机正在组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回答我,飞机飞起来了没?

实在不行我就上个A3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