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感度调整问题..

楼主(2015-01-22):
我的H3-3D云台通电后自检正常,之后自稳也比较正常...
但是在连接电脑之后打开软件却没有感度调整选项...
只有一个TILE通道灰色的滑块,数值也是固定不可操作的...
详细软件截图如下...

求分析问题原因......

网友:
不懂,帮忙看看

网友:
标准版的H3-3D调参就这样。只有挂在精灵2上的H3-3D调参才有感度调整。DJI的商业保护策略而已,不要指望官方会在标准版上开放感度调整这个功能。

网友:
我的标准版 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