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新手装Y3,到了机型选择这里有疑问,看图,谢谢

楼主(2015-01-22):
APM新手装Y3,到了机型选择这里有疑问,看图,谢谢

Y3应该怎样选啊,求助,谢谢。

Y3应该怎样选啊,求助,谢谢。

网友:
我是点左边X就得了,右边不用管。

网友:
恩 右边似乎是固件下载的路径?

网友:
这部分跳过别选,
是一些机架的范例参数,其实无法用。

网友:
直接用x模式即可,只是接线和x模式有些不一样

网友:
选X模式就行了 我试过了

网友A:
默认就是X模式的,不要动!

你的机架和动力与标准的3DR不会完全相符,右边的参数,也不能选m,默认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是X模式的,不要动!

你的机架和动力与标准的3DR不会完全相符,右边的参数,也不能选m,默认即可~ ...

可以选V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V模式吗?

不可以

网友B:
机架就是V模式哇  不能用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架就是V模式哇  不能用嘛?

V尾的话,选X;Y3也选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尾的话,选X;Y3也选X…………

不是V尾 我说的是机架式蝴蝶机架。。。V是APM里的呀,你看LZ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V尾 我说的是机架式蝴蝶机架。。。V是APM里的呀,你看LZ的图

蝴蝶也选X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