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 sbus 模式接NAZA 通道变少了。技术请进

楼主(2015-01-22):
因为航拍需要云台是三轴云台控制,有因为AT9支持SBUS 接线方便,所以入了。本来想法是NAZA 飞控需要6个通道,4个方向通道,一个GPS/姿态模式/手动模式通道,一个智能航向模式通道,剩下三个通道刚好就是云台的三个控制方向的,俯仰,横滚,旋转。现在发现使用SBUS出现一个问题。通道不够了。我是飞控NAZA 的。乐迪遥控是9通道是SBUS 连接了NAZA后使用6个通道,原本GPS/姿态模式/手动模式通道变成7通道,一个智能航向模式通道变成6通道。遥控设置的剩下通道5 8 9了。但接收器9通道已经SBUS接线占用了。就只剩下 5 8通道接口,而且不知道SBUS模式下面 5~8还能否输出到云台控制了PWM?如果能,也只能是8个通道使用(SBUS 6个控制,5~8 2个云台控制),少了一个,想请问乐迪技术,能否把9通道输出映射到没有接线的其他接收器通道上?

楼主:
还有就是在辅助通道里面,有显示10个通道,但接受器只有9个。是不是可以使用AT10的接收器获得10个通道?

网友A:
同时接一个sbus转pw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接一个sbus转pwm模块

怎样同时接一个SBUS 转PWM? 全部通道都转换PWM 么?还是SBUS 一路去飞控,一路去转换器,转PWM 转云台舵机

网友A:
sbus同时给飞控和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同时给飞控和转换器

有没有连接提供那款比较好。淘宝也是搜SBUS 转换器么?SBUS有没有限制多少通道的

网友B:
意思SBUS功能不能和物理通道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SBUS功能不能和物理通道同时使用?

我都想知道答案,但不见乐迪技术人员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SBUS功能不能和物理通道同时使用?

之前论坛有模友用逻辑分析仪,简单到SBUS 模式 PWM 还有信号输出。不过我试过接脚架,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