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子,450PRO看看有没有大神曾经遇上过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1-23):
安装是论坛查收按(老羊)450PRO贴安装的,装到尾舵机的时候出现问了(如图)尾舵机球头直接顶上尾巴固定座了,,,,简单检查没发现那里出错

上图,求解答:

网友:
kst515没有类似问题,可以尝试舵机耳朵装在舵机座下面?

网友:
或是球头装在舵机摇臂下面?

网友:
舵机座反过来试下……

网友:
确实是舵机坐装反啦。

网友:
感觉你这个座有问题固定舵机螺丝的那4个螺丝孔的 平台高了那么一点点! 你用锉刀吧哪个平台磨平就可以了

网友:
球头换那种没有“脖子”的也行~

网友:
沙发正解,舵机装正面或者不要那些舵机垫。

网友A:
舵机座装反了,大师兄

网友B:
好像舵机固定座装反?,舵机是5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舵机固定座装反?,舵机是520吗?

这个按老羊贴装的,舵机是5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座装反了,大师兄

是么?晚点回去再研究研究

网友C:
解决办法:
1.你可以把舵机送的耳朵拿掉直接拿自攻螺丝固定。
2.可以把舵机臂的孔穿大点让球头深下去点,不顶到就好
舵机往下装我没试过。建议楼主试试。但我感觉那样拉杆会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
1.你可以把舵机送的耳朵拿掉直接拿自攻螺丝固定。
2.可以把舵机臂的孔穿大点让球头深下去点, ...

学习了,多谢帮顶!

网友D:
去掉舵机垫圈 我配置和你一样 现在很好

网友:
看下MKS 8910A+的舵盘 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舵机垫圈 我配置和你一样 现在很好

好的,多谢帮顶!

网友E:
你这个球头选择错了~这个是球头较高的~
还有就是摇臂的选择可能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么?晚点回去再研究研究

我瞎说的,大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瞎说的,大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球头选择错了~这个是球头较高的~
还有就是摇臂的选择可能不太好~~

手上没有什么更好的,就先用上了

网友:
我是把舵机从下往上装

网友F:
把舵机的橡胶垫去掉就可以了,不需要那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舵机的橡胶垫去掉就可以了,不需要那玩意。

网友:
会顶,你把舵机耳朵放固定座下面就正好了,就是舵机从下往上塞到固定座里。

网友:
反一下试试

网友:
舵机从下面放进去

网友:
舵机不要加减震垫

网友G:
真没遇到过,多采纳别人的建议,一个个尝试吧,装机我也是很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没遇到过,多采纳别人的建议,一个个尝试吧,装机我也是很垃圾的

哈哈,一样,菜鸟成大神总要有个过程!

网友:
不加垫就成了

网友H:
还有一个简单方法,把固定尾舵机座的螺丝松一点,然后把舵机座尾端向下压一点,使的球头擦不到尾前座就好。上紧螺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个简单方法,把固定尾舵机座的螺丝松一点,然后把舵机座尾端向下压一点,使的球头擦不到尾前座就好。 ...

舵机直接不要加减震垫了,还行会顶上,,以将球头放向反转装上,要看看后面调试行不行了,,最不行就要取用大神们的方法,锉刀侍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帮顶!

网友I:
舵机从下面顺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舵机从下面顺上来

已取用这个方法了,其它的都试过,都达不到最佳郊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