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丝,滑丝,还是滑丝…

楼主(2015-01-23):
根本取不出来,锯条锯不动…请各位出招……
刚买的工程师钳子,这质量有点说不过去啊!钳子有局限性,像这样的螺丝没有空间转动,无解啊!

楼主:
沙发…睡觉…等高人指点!

网友:
塑料都能把螺丝拧滑,你牛

网友A:
简单,把上主轴座子取下来,然后把舵往上拉出去,这样螺丝就可以夹了。不用谢了,楼主

网友B:
用金刚石切割片磨条槽,一字螺丝刀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把上主轴座子取下来,然后把舵往上拉出去,这样螺丝就可以夹了。不用谢了,楼主

谢谢啦!

网友:
小问题,螺丝有的滑的趋势就不要用了

网友:
这个螺丝应该不常动的,用什么工具,螺丝刀尽量好点的,亚拓的就够, 把舵机拆了再用螺丝钳夹,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电磨切槽,然后用1字螺丝刀拧出来,或者直接用电钻钻掉螺丝头 很简单呢

网友C:
换新的刀头试试,我用发现很多螺丝滑了后来发现刀头磨损了,换了新刀头就能拧下来了

网友:
无语螺丝能锁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金刚石切割片磨条槽,一字螺丝刀轻松搞定

正解。。。

网友:
螺丝拧进塑料里没那么难弄吧!你先把哪个座从飞机上拿下来用钳子横着夹住一拧就下来了  !不行你就开一字槽再不行你就用电摩把那冒磨掉

网友:
螺丝,螺丝刀质量不过关,为什么不用杯头的自攻螺丝呢。。。

网友D:
鬼子的工程师钳子,被骗的人还真不少。

网友E:
哈哈,用这种镙丝迟早会出这种情况——滑丝难取,哈哈哈,还是建议你全部把这种镙丝换成那个什么镙丝来着,就是内六滑了,但是外面还是可以用钳子挟着取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鬼子的工程师钳子,被骗的人还真不少。

是啊!功能倒是不错,硬度软的简直无语啊!刚买两天,使用过怎么退货啊?我晕,加运费160打水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用这种镙丝迟早会出这种情况——滑丝能取,哈哈哈,还是建议你全部把这种镙丝换成那个什么镙丝来着, ...

请告知那是什么螺丝……高人!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磨出一个一字痕,用一字起子直接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