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华科尔D10遥控器与APM飞控的飞行模式设置

楼主(2015-01-23):
新手入模,用的是华科乐D10遥控器APM2.8飞控,在设置飞行模式时,费了些周折,参考网上介绍的两种方法,均设置不成功,且参数互相影响,经一天的摸索,设置成了我自己的方式。现呈与大家共勉。
遥控器:华科尔D10白色版;
固件:原版;
飞控:APM2.8
一、首先确定要使用的控制键,需要1个二段开关和一个三段开关,我使用AILE D/RMIX两个键。
在模型菜单——配置选择中,配置襟翼开关选择:MIX
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中,配置起落架:AILE D/R,启用;襟翼:MIX,启用。
                              二、设置程式混控
1.进入“程式混控一”——“常规”——“舵机锁定状态:确定”;
2.设置主通道:襟翼,从通道:起落架;(这里与网上见到的设置相反)
调节偏移量+3%,退出“程式混控一”,MIX扳到1(中间)、AILE保持0位(上),在MP飞行模式界面可看到激活模式2,数值1295左右,调节偏移量可改变这个数值。
3.设置模式1:进入“程式混控一”设置,调节“位置零向下”+70%,退出“混控一”设置,MIX扳到0(上)、AILE保持0位(上),在MP飞行模式界面可看到激活模式1,数值1155左右,调节“位置零向下”百分比可改变这个数值。
4.设置模式3:进入“程式混控一”设置,调节“位置零向上”+65%,退出“混控一”设置,MIX扳到2(下)、AILE保持0位(上),在MP飞行模式界面可看到激活模式3,数值1425左右,调节“位置零向上”百分比可改变这个数值。
5.设置模式46:进入“功能菜单”——“舵机行程量”设置起落架为+47.5%-50%,退出设置,扳动AILE1位(下),MIX分别在012位,可看到MP飞行模式相应激活456,数值分别在155516871811左右,调节两个百分比可分别改变46模式数值。
至此设置完成。
总结,按照此方法设置,有如下好处:
1、开关位置的对应关系:AILE0时,MIX分别对应模式123AILE1时,MIX分别对应模式456,容易记忆,不像135246那样难记。
2、基本上是调节一个量改变一个模式的数量,其他模式数值基本不变,很容易调到标准值。
按照以上参数我调出的模式值为115612961426155416871811,基本就是中心值了吧。
也可一次性设置,设置成主通道:襟翼、从通道:起落架、位置零向上+70%、位置零向下+70%、偏移量+3%,起落架舵机行程量+50%-50%,也基本达到要求了,需要精细调整的再按上面的对应关系进行调整。

网友:
不错顶上,怎么不用天9?

网友:
我也是D10

网友:
谢谢,同是D10收藏备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东西照的?好清晰

网友:
x又学得一门技术。。收藏了。

网友:
好贴
一直在想泡泡老师那教程的设置有点难记住
要是突发事情真不好切换到正确模式
楼主这方法好记好用
同用D10顶起

网友:
我是老古董2801PRO,网上啥资料木有,还是英文的,说明书更是还不如不说明。昨天晚上自己研究半晚上搞定了
有也是这渣渣老古董控的童鞋不会弄的话,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东西照的?好清晰

手机 三星 手机。

网友B:
请问,华科尔10怎么和P2或者大疆V2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华科尔10怎么和P2或者大疆V2设置呢?

我是新手,目前刚入模,只有APM,没接触过其他,不好意思。

网友C:
点赞 按你的方式比泡泡的简单多了 一次成功 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赞 按你的方式比泡泡的简单多了 一次成功 谢谢LZ

对大家有用就好,我也是乱调调出来的。

网友D:
问问楼主你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大家有用就好,我也是乱调调出来的。

估计也花了不少精力在这上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问楼主你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

华科尔D10遥控器和APM的失控保护设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8104&fromuid=268845

网友E:
刷了固件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了固件要怎么设置

我没刷过,不懂新固件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刷过,不懂新固件是怎样的。

好吧 谢谢

网友:
同是D10收藏备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了固件要怎么设置

到遥控器版,有suvsuv固件和deviationtx固件的设置说明,我参考了一个设置,简单说就是:

在混控里面设置一个虚拟通道,采用FMOD三段开关,用固定值混控,对应三段开关的三个位置-100, 0, 100;
然后再设置一个三段式混控到通道5,采用虚拟通道做输入,用一个两段开关做控制,分别设置两个三点曲线,这样就可以设置出6个值,对应APM六个模式。

熟悉了混控后,发现deviationtx固件还是很方便和有趣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131&extra=page%3D1
第6页。

网友G:
请问下,您的MP是什么版本的?怎么全部都是汉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您的MP是什么版本的?怎么全部都是汉化的?

下载最新版本吧,现在是1.3.18

网友:
我也是这样干的,只是少了个步骤,只能设5个模式,最后一个模式的数值溢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遥控器版,有suvsuv固件和deviationtx固件的设置说明,我参考了一个设置,简单说就是:

在混控里面 ...

谢谢 能留个qq吗

网友:
我是版本是08A固件白色D10,主通道里找不到襟翼

网友:
同D10  以前泡泡的办法设置了,能使用但是不在中位,调节很麻烦,,这个方法很好,完全可行,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成果!同样在研究D106档开关~泡泡那个方法设置出来不太正确。。。。。

网友:
失控保护的油门数值设置多少  L和H是代表什么

网友(2015-03-03):
看了楼主的贴子, 我也在D12S上设置出了6种模式 ,不过是在PIXHAWK-MP, 参数和楼主的稍有差异, 而且因为D12S出了起落架是2档开关, 全部是3档开关, 所以我用起来还有点难的记, 在此大力感谢楼主的不吝贡献, 有空我也把D12S上的设置发出来, 供有D12S的同学参考

网友:
先標記收藏了,謝謝分享

网友(2015-04-02):
我用的白D10配601接收,按你这方法调不出来六个模式,开关用的gear和mix,有d10中文说明吗,求链接

网友:
怎么调 都只有1、2、4、6 而且是反的 郁闷啊。。。。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顶起

网友(2015-05-03):
小白请教,我现在是接收机六通道接的APM的模式通道,按照你的方式,是不是必须从接收机起落架通道接APM的模式通道?

网友H(2015-07-23):
顶一个,正在找改的方法,看了泡泡老师的感觉的确有点麻烦,试试你这个

网友I(2016-03-27):
楼主 你设置的这个百分之多少是什么意思?比如偏移量,行程量。还有位置向上,向下,这些数值设置的依据是?好复杂看不懂!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