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5-01-23):
(无正文)

网友:
与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的空气阻力把螺帽拧紧....

不好意思误导后面回帖的了后面都错了....

网友:
肯定相反啊

网友:
相反的!就是说你捏住桨帽电机转起来后是越来越紧就对了

网友:
必须反,要不就转下来了。。。

网友:
相反的,比如说螺丝正转能拧紧,然后电机反转,这样螺丝相对电机就是正转,这样电机转的时候螺丝就不会松了

网友:
这样才对

网友:
两者方向相反。

这个和固定翼上是完全一样的:以前拉机为例,从正面看,螺母拧紧方向是顺时针,桨和电机转向时逆时针。

网友:
其实我只想建议楼主自己用手拧一下试试。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