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制作可计时的电子点火器

楼主(2015-01-23):
最近刚刚学了些51单片机的知识。想问下能否用单片机制作一个可定时的电子点火器。过年点点鞭炮玩。不知道电子点火的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三级管,或mos管,单片机控制三极管 的通断,给烟花火头通电

烟花用的火头 就是一个电打火头,两根引线,连一个火头(像火柴头),火头接鞭炮或烟花引线即可

电火头 用单节1.5v就可以驱动点火

楼主:
电打火头是这个玩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级管,或mos管,单片机控制三极管 的通断,给烟花火头通电

烟花用的火头 就是一个电打火头,两根引线 ...

电打火头是这个玩意吗?

网友:
楼上的这种不好用, 点燃后, 会短路。

电路做不好, mosfet 直接烧掉。

网友:
最好买成品,淘宝

网友:
淘宝有卖火箭点火器成品的,自己想做也行,很简单,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淘宝有卖火箭点火器成品的,自己想做也行,很简单,没啥技术含量,也可以弄个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