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kV电机加减速齿轮 和 低kV电机 相比 哪个效率高?

楼主(2015-01-23):
如题。比如达到同等转速(高kV是减速之后的),哪个扭矩大?或者同等扭矩的情况下,哪个转速高?

网友A:
可肯定低KV高,减速机构必定消耗能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肯定低KV高,减速机构必定消耗能量的~

那换个问题,高kV和低kV加加速齿轮呢?

直机一般都用减速齿轮,是因为太低kV的电机不好做或者效率太低吗?所以貌似电机的效率和kV还是有关系的,那么加减速齿轮未必效率低。

网友B:
低kv大直径讲效率高,但是低kv就是低转速高惯性,却不利于控制精度,反应灵敏度,看你需要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换个问题,高kV和低kV加加速齿轮呢?

直机一般都用减速齿轮,是因为太低kV的电机不好做或者效率太低 ...

我指的是能耗和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大直径讲效率高,但是低kv就是低转速高惯性,却不利于控制精度,反应灵敏度,看你需要什么。

如果高kV加减速齿轮带大直径桨应该也是类似的问题吧?

我是觉得不同kV的电机效率应该会有差别,比如我做一个特别高kV的电机,可能能提供的扭矩只够抵消自己的摩擦,根本出不来功率,也就是说效率为0。特别低kV的电机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效率和kV之间应该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如果真是这样,找一个效率最高的点,再配上合适的加减速齿轮(减速齿轮的效率损失应该也不会太大),效率应该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能耗和效率~

如果不考虑电机本身的效率是这样的,但可能电机本身的效率差别比减速齿轮的效率损失要大很多
感觉效率和kV应该有一个曲线,固定kV之后,效率和电压又会有一个曲线,貌似比较复杂,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关系,定性的关系也可以

网友A:
你采用高KV带减速机构,目的是为了减速带动更大的桨,提高效率,高KV带减速机构需要更大的扭力,所以我认为在同系列的电机低KV带大桨情况下(当然在允许的范围)相对效率比高KV高,能量损失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采用高KV带减速机构,目的是为了减速带动更大的桨,提高效率,高KV带减速机构需要更大的扭力,所以我认为 ...

高KV带减速机构需要更大的扭力 这句话是不对的,减速之后所需要的电机扭矩应该是更小的

http://web.mit.edu/drela/Public/web/qprop/motorprop.pdf 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些电机、螺旋桨匹配的问题,还是有一些启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KV带减速机构需要更大的扭力 这句话是不对的,减速之后所需要的电机扭矩应该是更小的
[/b ...

你说的没错,但你忽略了你的前提,你的前提是想用高KV电机通过减速机构达到低KV电机同样的扭力,功耗会更大,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直机之所以用减速齿轮组,我觉得其根本的原因是做不出来扭力那么大的电机。就算是做出来了,你打算用多大的电压来驱动它呢?
我没玩过直机,但就我观察,减速齿轮少说也能减个10倍吧。能做出一个扭力大10倍的电机吗?我看有困难,而且驱动的电池问题,不变压的话难道用个60s的电池?

而多轴不用那么大的桨,也不用那么大的扭力,所以直驱才成为可能。多轴最大也就是22寸的桨呗,单轴最大也就是4到5kg的推力呗?这在直机的世界里还不被鄙视死?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多轴最大的优势就是机械部分简单,基本就是螺丝,以电子系统为核心,如果再加那么多的机械减速部分,加大了重量,削弱了反应速度,怕是得不偿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