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应急处理程序,求商榷!

楼主(2015-01-23):
炸机都是大家不愿发生的事,但也分主客观原因,客观的当然是飞机自身问题,这里不讨论,主观原因就是个人操作的问题了。我飞了几十个起落,碰到几次险情,还炸机落水一次。如何安全飞行始终是一个最不能忽视的问题。有人说视距内飞行最安全,但这样极大的限制了飞机性能。你也不可能老是甘心在1一2百米内飞吧,眼睛老盯着飞机也够呛,但超视距飞行最怕遥控,图传,雷达信号丢失,飞机方向不明,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往往令人手足无措,心里紧张。那么正确的应急理程序应该是怎样?请高手们传授一下,支支招!

网友A:
自动返航。点上一根烟,等着回来。

楼主:
我有一次险情是:电池剩20%报警,飞机还在300米高度,马上往下降,但下降耗电很快,降速又慢,眼看着电池余量越来越少,那个急啊,,,在此省略200字。落地以后,电量只剩1%,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总结的经验教训是:电量30%必须无条件返航,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点上一根烟,等着回来。

具体怎么操作?关控么?如果返航途中有障碍物咋办?

网友B:
沒有絕對的安全!
起飛前檢查再檢查、確實再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絕對的安全!
起飛前檢查再檢查、確實再確認

老z讲的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是在天上遇到紧急情况要如何处理?

网友:
先练好手动模式 然后精灵设成naza模式
三段开关第三档设为手动

返航用左面三档开关的返航点锁定

有异常乱飞的趋势切姿态,姿态还不行就手动

网友C:
GPS信号正常的话,用返航点锁定最简单可靠。飞远了用好姿态控制的关键是判断对机头的朝向,视距外用手动不是一般人能玩好的。对于航拍摄影而言200米的范围已经够用了,我的目的是拍摄,不是玩模型。再说模型价格不菲,万一砸着人也真赔不起。还是坚持“视距内、信号好和人少处”三原则更安全,腾云驾雾的飞法绝对不干。

网友D:
关控,等视距范围内,开控夺回控制,别掰自动返航,那个论坛被坑不知道有多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PS信号正常的话,用返航点锁定最简单可靠。飞远了用好姿态控制的关键是判断对机头的朝向,视距外用手动不 ...

我和老爷子的观点一致,多轴就是玩航拍。想玩超视距,果断固定翼,关了动力滑翔也可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老爷子的观点一致,多轴就是玩航拍。想玩超视距,果断固定翼,关了动力滑翔也可以降落。

航拍有时200米也不够啊,遇到超视距,不明机头方向,关控可能最靠谱,我试过几次!不知大家有类似经历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拍有时200米也不够啊,遇到超视距,不明机头方向,关控可能最靠谱,我试过几次!不知大家有类似经历不 ...

对于拍照高度200米够了,太高由于空气不够透亮会影响图像的清晰,至于距离真说不清多远算够,到是应该有个安全距离的概念。关控自动返航后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啦。

楼主:
就算不飞很高,飞行中时而看飞机,时而看手机,有时抬头因为光线刺眼一下子就看不到飞机了,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就只能看雷达了,如雷达也无指示,果断关控为上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航拍有时200米也不够啊,遇到超视距,不明机头方向,关控可能最靠谱,我试过几次!不知大家有类似经历不 ...

v+地面站左下角有个圆圈,里面的红色箭头方向就是机头朝向。
关控的前提是你设置的返航高度一定要大于航线障碍物高度,否则死得更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拍有时200米也不够啊,遇到超视距,不明机头方向,关控可能最靠谱,我试过几次!不知大家有类似经历不 ...

大疆的关控好使吗?新手不要误导别人啊。

网友:
老大师说的很对。别相信你的设备dji的自动返航不是你想的那么厉害。
还有就是虚心学习,多听。
那个老师炸烂的飞机可能比你摸过的都多。
话糙理不糙,那个老师是为了大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v+地面站左下角有个圆圈,里面的红色箭头方向就是机头朝向。
关控的前提是你设置的返航高度一定要大于航 ...

有时红色箭头指示都没有了!大疆官网的技术问答对此给出的答案也是关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肉眼找不到飞行器,而且Wi-Fi连接断开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可选择关闭遥控器,让飞行器自动返航。请确保 ...

对的 我一直这么操作的!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 我一直这么操作的! 没问题

要是看不见飞机,或机头分不清楚用一箭返航S2开关,等到看见或看清楚飞机后切回S2开关手动控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控,等视距范围内,开控夺回控制,别掰自动返航,那个论坛被坑不知道有多少了

为何不能掰自动返航?关控不就是自动返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