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用三角翼下怎么设置舵量。

楼主(2015-01-23):
最进弄了个J10B。用的是三角翼,,现在问题出现在。舵量太大,难控制。也就是横滚太大了。在控上设置到35后发现模型升降也变小。
设置副翼舵量小一点,连带着升降也变小。。。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叫三角翼可以叫副翼35舵量。升降70舵量啊? 试了很多回不行。完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教啊。。。。。。

楼主:
我晕等了一天。竟然没一个人回复。。。。。。。

网友:
可以单独设置舵量的啊!

网友:
正常设置

网友:
樓主:只要在 DUAL RATE 頁內調,你想要調多少也可以.

网友(2015-03-04):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碰到相同问题14sg飞j10的混控及舵量..
想请教你..

网友A:
先设置对翼型三角翼,后边和普通设置是一样的,如果翼型没有选对,你就设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对翼型三角翼,后边和普通设置是一样的,如果翼型没有选对,你就设置不了。

我選三角翼的,選完三角翼後,設置第一及第六通道舵量,但是打方向及副翼,左右舵機的舵量會不同

网友:
不要单独设置通道的舵量,直接设置副翼和升降的舵量。三角翼是混控的你设置单独通道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