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灵v+拍了家乡部分景点,请专家指点,拍砖

楼主(2015-01-23):
因用笔记本编辑,很卡,将就看吧,

网友:
优酷丫的画质真的是,哎~~~~~~~~~~~~~

楼主:
精灵v+的传输距离太近,100米左右都有可能失控,图传不清晰,而且距离一远就容易卡,有点恼火

网友A:
27-30秒那是炸鸡的节奏啊,这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30秒那是炸鸡的节奏啊,这么近

感觉近,实际应该在2米左右距离

网友:
你肯定是两米?晚一秒拉就撞上了,本身广角镜头看起来比实际更远的

网友B:
很漂亮。。。。感觉你拍的夜景比我的清楚,我的上面总感觉有层屋,能知道你是怎么调相机参数的嘛?比如ISO,锐度,曝光之类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感觉你拍的夜景比我的清楚,我的上面总感觉有层屋,能知道你是怎么调相机参数的嘛?比如ISO ...

我的也是,简直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感觉你拍的夜景比我的清楚,我的上面总感觉有层屋,能知道你是怎么调相机参数的嘛?比如ISO ...

我把图像锐化的取消了,别的没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图像锐化的取消了,别的没调

还能取消?我记得就三档吧,标准,hard和soft。。。怎么取消的啊?

楼主:
选soft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