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电调上的这个坏了,它叫什么?

楼主(2015-01-23):
精灵2电调上的这个坏了,估计叫带扣接线座、排线座等,上淘宝搜不到它,如果找不到就只有换电调,成本就高了,这里哪位知道它叫什么?怎么找到它?

宽度外尺寸8.2mm

楼主:
补充说明,原来是四脚的,第二张图断了一只脚,要换。

网友A:
马云那边买不的了,搜dji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云那边买不的了,搜dji电调

搜了,没找到

网友:
这些不是吗?

楼主:
我是想要电调上的侧插排线座,只样维修费用小。

网友B:
你直接飞线焊接好了,简单可靠

网友C:
这玩意你是怎么把他弄断的

网友D:
直接飞线出来不就行了,没必要纠结原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飞线焊接好了,简单可靠

言之有理,我走了死胡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线出来不就行了,没必要纠结原装吧

对,应该飞线,我原来思路不对。那个东西我找到了,叫:侧卧带扣贴片针座。

网友E:
我怎么立马就找到了 马云的
BM04B-GHS-TBT 4PIN 1.25MM间距 原装连接器
有点贵就是了 2米个

网友:
这个叫公头方口插

网友:
拿着它去机电城去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立马就找到了 马云的
BM04B-GHS-TBT 4PIN 1.25MM间距 原装连接器
有点贵就是了 2米个

厉害!这个名称太专业了
请问DJI用的线材,比如3D的8PIN线是哪款呢,怎么搜?

网友:
关键词:排线插、端子座、接线插。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不谢!

网友:
你包邮我就送你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这个名称太专业了
请问DJI用的线材,比如3D的8PIN线是哪款呢,怎么搜?

搜DJI线材包即可

网友:
这个短了啊

网友:
这么麻烦,开贴收坏电调尸体就行了,人家都没用

网友:
molex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你是怎么把他弄断的

打开机壳准备换电容时,发现它斜着,手指稍微一按它竟然掉了下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