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工作方式

楼主(2015-01-23):
涵道飞机是通过涵道产生气流,在尾喷管处产生推力,还是在涵道本身处产生推力?

网友:
电涵道就是瞎扯蛋?效率很低,主要是仿真,

网友: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问的是电风扇为什么会产生风么?

网友A:
涵道的推力来自于两方面。1.涵道风扇高速旋转时由于扇叶前后的压差所导致的推力(与传统螺旋桨产生推力的方式类似)
                        2.进气口与尾喷口处气流的动量差所导致的推力

网友:
个人认为是在风扇上产生的推力

网友B:
函道其实就是把螺旋桨放进一个管子里。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把函道的风筒去掉,只剩下桨叶,照样可以产生动力,那样就变成螺旋桨了。结论已经出来了,楼主应该想的到吧..

网友:
本身推理大于尾部推理,假如在安装位置推理80      那么尾部就是60       。。。。   这个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的推力来自于两方面。1.涵道风扇高速旋转时由于扇叶前后的压差所导致的推力(与传统螺旋桨产生推力的方 ...

说的没错,补充一下我认为还有几个地方会提供推力
1.唇口和叶片前整流锥,由于气压降低而产生的吸力
2.马达后整流锥,由于气压高而产生向前的推力

网友C:
不管涵道还是涡喷,作用力都是产生在扇叶上,因为扇叶才是直接驱动主体的。

网友D:
对,桨叶产生推理,筒子只是整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管涵道还是涡喷,作用力都是产生在扇叶上,因为扇叶才是直接驱动主体的。

亲~涡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亲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
楼主是模型,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亲~涡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亲可以查查资料~

我说的是作用力,不是工作方式呢 ,哈哈 工作方式当然是不一样啦

楼主:
大家看这样一架飞机,用的两个2208kv2600,6030桨,装在机身里面,这样就像涵道一样,推力是作用在固定电机的地方,还是作用在尾部气流出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作用力,不是工作方式呢 ,哈哈 工作方式当然是不一样啦

看楼下

网友C:
涵道风扇把空气从扇叶压出,往后形成气流,尾部把形成的零散气流集中,流速更快,或等更大反作用力,而产生的反作用力是空气给风扇的,风扇再通过与机身之间的固定关系把力传给机身,让机身和风扇受同向的力。和尾部没有关系。

网友C:
其实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涵道都只是笼统的安装,没有经历过科学计算,让气流效率最高,所以才让很多人觉得涵道效率很低,其实很多靓的像真机的涵道安装位置是经过计算的,才能达到最快效率,最直接感觉就是除了的声音都更有澎湃力,而普通的飞机涵道,出来的生意就像噪音一样。

网友E:
8楼观点靠谱。
涵道的扇叶不能简单的和普通螺旋桨进行比较的。否则涵道为啥要弄个桶?
涵道的唇口非常重要,对涵道的功率(电流)、效率都有很大影响!
很简单的例子:在测试台试验同一个涵道,装与不装唇口的推力和电流可能会差20%以上。
西门发的这两个帖子,我觉得值得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88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775

网友:
引用 网友E:
8楼观点靠谱。
涵道的扇叶不能简单的和普通螺旋桨进行比较的。否则涵道为啥要弄个桶?
涵道的唇口非常重 ...

是,涵道、进气道、唇口是协同在工作,根据测试如果没有进气道也没唇口,推力会损失40%以上。有进气道但是进气口形状不是唇口,也会损失10%样子。这东西比想象的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涵道都只是笼统的安装,没有经历过科学计算,让气流效率最高,所以才让很多人觉得涵道 ...

正解,两个效率(g/w)可以相差2、3倍

网友:
高中物理中,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据此模型涵道动力作用点就在尾喷口。(假定堵死尾喷口,模型不会前进。喷口不装在尾部而向某一边,模型打转乱动。)

网友:
补充:假定涵道安装在模型的位置很正确(涵道桨轴与模型机身轴线重合,或基本平行)而尾喷口偏向一旁,模型仍然会偏向,据此涵道力的作用点,在尾喷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风扇把空气从扇叶压出,往后形成气流,尾部把形成的零散气流集中,流速更快,或等更大反作用力,而产 ...

看看二十一,二十二楼。

网友:
就是吹风机原理,螺旋桨装在管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桨叶产生推理,筒子只是整流吧

看看二十一,二十二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看二十一,二十二楼。

问题答到这里视乎有点离题了,LZ 只是问涵道的工作方式,按21.22楼的解答,不止适用于涵道了,连窝喷发动机也适用了,矢量尾管改变动力方向已经属于飞机的整体方式,不能笼统说是涵道了。
嗯。。。应该这样理解,如果是纯涵道,只是加圆管整流,这样的作用力是在涵道风扇上,如果增加了可变喷口使气流加速,作用力就在喷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答到这里视乎有点离题了,LZ 只是问涵道的工作方式,按21.22楼的解答,不止适用于涵道了,连 ...

就是像视频里的,尾部缩了一点,这样就作用在尾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像视频里的,尾部缩了一点,这样就作用在尾部了?

嗯,对对,因为尾部的缩小是对涵道风扇吹出的气流做了功,所以作用力变为了在尾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对对,因为尾部的缩小是对涵道风扇吹出的气流做了功,所以作用力变为了在尾部了。

这样一来涵道安装位置就可以变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函道其实就是把螺旋桨放进一个管子里。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把函道的风筒去掉,只剩下桨叶,照样可以产生动 ...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速度,涵道通过管道可以把风速提到很高,使飞机飞得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一来涵道安装位置就可以变动吧

可以的,但最好先研究些资料,看看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速度,涵道通过管道可以把风速提到很高,使飞机飞得很快

提高风速的前提是涵管要收窄,这样才能对气流产生压缩所用,增加力量,就好像消防水枪,出水的喷管都是有椎型收窄的,让水流加速喷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