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续航时间太短,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1-23):
配置:S550机架,HML电动脚架,朗宇3108 720kv电机,1047桨,哪咤V2,迷你OSD,T832图传,狗3+相机,狗云台,达普3S5200毫安25C电池,现所有设备,续航时间为7~8分钟,问下,如何配置电池,续航时间会久一些(电池的S数,C数,毫安容量),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桨可以加大不

网友:
用11到12寸桨

网友A:
你这电机应该可以配12寸桨,4S电池的,电调如果支持4S的话,用4S的电池吧,不过还不确定你550的机架能否用12寸桨

网友:
4S 电池 才能让这套动力发光发亮

网友:
3S电池太小了吧?

网友B:
4S+十一寸桨,必须的!

网友:
3508你值得拥有

网友:
没起飞重量,叫神仙也无法判断~

网友:
550最大只能10寸桨
4S必须的

网友:
这个配置都2kg出头了,5200ma这个时间也差不了多小,买好点6000ma电池,能飞个10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应该可以配12寸桨,4S电池的,电调如果支持4S的话,用4S的电池吧,不过还不确定你550的机架能否用1 ...

如你所说,1047桨,桨距已经很近了,11寸的都够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十一寸桨,必须的!

我现在的桨尺寸已经极限了,再大一点的桨,就打架了……

网友:
用400左右KV电机 6S电池....600以上轴距

网友:
6S10000电池 六轴上去20分钟不是问题15的桨38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1047桨,桨距已经很近了,11寸的都够呛啊……

换机架吧  我700KV 都打算试试13寸桨

网友C:
电机 的  KV值低 就要用大一些的桨  效率会高一些   时间短 要么是电池 不给力   要么是机身太重  起飞重量太大   飞机最重要的不是 耐炸 是轻便   总考虑耐炸 就飞不了太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 的  KV值低 就要用大一些的桨  效率会高一些   时间短 要么是电池 不给力   要么是机身太重  起飞 ...

暂时想上4S的电池试试,能增加3~5分钟也行,不知道4S电池的容量选多少,要选多大C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想上4S的电池试试,能增加3~5分钟也行,不知道4S电池的容量选多少,要选多大C数的……

我那帖子 里面的 炮灰级  4轴   起飞电流  大概是  10安培    如果是  3S电池2000毫安电池     就是 5C放电  为了飞 3D 保留些余量  估计 8C放电足够了       如果是 4S电池 5000毫安   那么就是 2C    就算保留一些 电流冗余    4C足够了    电池 也不是 越大 越好   越大越重  电量是多了一些  也更重了   实际上没有增加多少留空时间    机身减重才是作重要的   我那机器  为了减重  机架我自己做的 淘宝的都太重了  飞的时间短

网友:
s550 a2216 20a 山狗+云台+图传 naza lite+gps 非凡osd+gps,3s5000,正好2kg,可以飞10min,下来3.73左右

网友D:
换机架 带狗4轴足矣
电机和电池选择换一个 700kv级应该用4s电 如果手头3s太多换电池花费太大就换900到1000kv级别电机 2212电机4个换下来也才一块4s的钱
如果换4s电池 桨要12寸或13寸 如果换2212电机 桨不需换
机架根据上面决定的桨尺寸更换合适轴距的4轴 续航至少17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暂时想上4S的电池试试,能增加3~5分钟也行,不知道4S电池的容量选多少,要选多大C数的……

4s电池不会增加效率,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换了4S电池就能飞得时间长。

只不过你700多KV的桨,确实应该用4s的电池,要不可能因为动力冗余不足而造成抗风能力差。

另外最好报一下飞机的总重量,这样大家才好帮你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机架 带狗4轴足矣
电机和电池选择换一个 700kv级应该用4s电 如果手头3s太多换电池花费太大就换900到100 ...

我不想折腾了,在原基础上配下,就上4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s电池不会增加效率,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换了4S电池就能飞得时间长。

只不过你700多KV的桨,确实应该 ...

感谢感谢,等我测一下,然后再说……

网友:
慢慢折腾,迟早你会觉得四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