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器遥控距离短,是否可以通过更换2.4g模块改进呢?

楼主(2015-01-23):
这两个图是我原来的遥控器的,我想把这个2.4g模块换成nRF24L01P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理论可以 对应的针脚相接 如果针脚顺序不对就飞线

网友B:
TB上见过一张照片,就是用NRF2401改的功率,现在查不到了,功能接线对应该就可以,模块也不贵,有大功率号称几公里的,试试吧
记得改的是华科尔7E。
还有一种功率放大模块,有2W的,我说的是相对便宜的,60元左右,改WIFI或通用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
某宝关键词 2.4g 功放~

网友:
控跟射频模块的通信协议是否一样?如果接口一样,控制是在控上,单换射频模块应该可以,另外新的射频模块支持相同的调制。

网友:
nRF24L01P这个模块功率太小了吧 没意思 直接买现成的2W功放好啊

楼主:
接功放相对简单,但是性价比低,功放要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见过一张照片,就是用NRF2401改的功率,现在查不到了,功能接线对应该就可以,模块也不贵,有大功率号 ...

你说这个功放相对便宜,我看的都100多

网友C:
大功率天天抱在怀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天天抱在怀里?

他们玩飞机的,有些人是那个样子的

网友D:
直接上433吧,何必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玩飞机的,有些人是那个样子的

一般的控是100MW发射功率,偶尔有200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433吧,何必改

直接加433模块?这是个好主意,不过从没碰过,不会弄

网友:
上433我也未改过,在论坛上搜一下吧,好像只是接控的ppm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可以 对应的针脚相接 如果针脚顺序不对就飞线

换2.4g模块只能飞线,搜了一圈也没找到针脚顺序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2.4g模块只能飞线,搜了一圈也没找到针脚顺序一样的

飞线吧 信号线找点铝箔裹一下

楼主:
换2.4G模块,要接和收两端都要换吗,还是只换一端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