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一下, 如果用450级别的4轴拉起70kg的一个人需要啥配置?

楼主(2015-01-23):
科技日新月异, 也许不用等到孙子辈儿, 这样的配置就能实现拉. .. 450轴距加1047桨, 不考虑机架强度问题, 以后的石墨烯估计就能达到相应强度吧?
现在问题是需要多少kv的电机, 转速多少
电池目前是肯定不行, 也许以后能够有更大c数的电池出现? 纳米材料?  上千c估计是标配, 短路可以用来当炸DAN
相比来说, 飞控倒是不需要什么大技术

好吧, 确实想简单了. 材料强度不是问题, 动力不是问题. 但是1047理论上应该不可能. 就像直升机螺旋桨下降上升过快会"打滑"一样, 1047拉力应该有个极限. 现在问题是:用什么动力实现450级别4轴产生每轴将近20kg的拉力. 涡喷现有技术就可以, 但是是油动. 电动的话如何实现?

网友:
楼主醒醒!终点站到啦!

网友:
装4枚火箭就能推动了,目前就办得到

网友:
楼主,醒醒~~过站了。

网友:
4个20KG级别的涡喷,绑到一起,应该还没450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石墨烯是做电池的,跟机架强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用竹蜻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来满足一下LZ的好奇心,来帮你算一下。

拉力大致跟转速成正比,虽然在转数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空气 ...

拉力和转速不成正比的,高转速区间,拉力增加一倍,转速可能提升一半都没

网友:
楼主醒醒,太不切实际了,科技发展到那个阶段,这种螺旋桨似的推动装置应该早就淘汰了,在高速的时候效率太低了,绝大部分的都应该是涡喷似的推力设备了,或许一双特制的“动力平衡鞋”就可以帮助人类飞行了,到那时满天的“钢铁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来满足一下LZ的好奇心,来帮你算一下。

拉力大致跟转速成正比,虽然在转数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空气 ...

谁告诉你拉力与转速成正比的?根基错误,后面等于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拉力与转速成正比的?根基错误,后面等于白说。

请大师您来说说?

楼主:
好吧, 确实想简单了. 材料强度不是问题, 动力不是问题. 但是1047理论上应该不可能. 就像直升机螺旋桨下降上升过快会"打滑"一样, 1047拉力应该有个极限. 现在问题是:用什么动力实现450级别4轴产生每轴将近20kg的拉力. 涡喷现有技术就可以, 但是是油动. 电动的话如何实现?

网友:
不如反重力技术来得实在

网友D:
神一样的问题只能给科幻类的答案了

网友:
这不是 幻想 已经有人做到了  还有照片为证    哈哈哈哈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595&extra=page%3D1

网友:
挺有意思,电动涵道有10kg的了 120尺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highlight=120
同站链接,载人弄个8轴应该可以,带个女的

网友E:
或者再等等20kg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一样的问题只能给科幻类的答案了

应试教育的悲哀. 毫无想象力. .. .  别的不说, 单是智能手机, 10年前就有无数人和你一样认为是神一样的物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再等等20kg的涵道

还要等拖得起20kg涵道的动力. 5年, 10年??

网友:
20kg涵道应该有钱就能做出来,都碳纤维的,直径160足够,比十寸桨直径小不少,电压能多高就多高,减小电流,好找合适电池

网友E:
那个10kg 52v145a,弄成20kg 400v 40a应该行,四个就是400v 160a,90s 1p的65c 2200电池可以,电池大约一片100克,总体10kg差不多,可以放点1分钟不到,人45kg,架子加四个涵道25kg不知够不够,没余量了。。。还是25kg推力涵道吧。瞎说的,乐乐

网友:
要电驱动就目前只有离子发动机,但现在的离子发动机推力只能吹起一张纸,等待离子电推和高储能电池(或者无线输电)的突破吧,到是人人都是钢铁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10kg 52v145a,弄成20kg 400v 40a应该行,四个就是400v 160a,90s 1p的65c 2200电池可以,电池大约一片 ...

涵道肯定有它的极限. 单涵道25kg推力, 加未来能做出千伏级高容量电池...... 估计孙子辈玩的不是多轴而是喷气背包拉 .

网友:
楼主,醒醒继续搬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来满足一下LZ的好奇心,来帮你算一下。

拉力大致跟转速成正比,虽然在转数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空气 ...

网友:
俺看过一个视频是2架700的电直拉起一女生,老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试教育的悲哀. 毫无想象力. .. .  别的不说, 单是智能手机, 10年前就有无数人和你一样认为是神一样的物 ...

智能手机是必然的产物,所以发展迅速。可以载人的450级别四轴飞行器那就只有期待楼主去推广和研发了

网友:
450太小了,3米加石墨烯电池应该挺好

网友:
如果磁场反重力能够实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需要一个450mm直径的F35发动机……保证喷你上天!

网友:
有想法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