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使用高级配置不能保存???】

楼主(2015-01-23):
如下图,打开调参软件后,按顺序点击步骤,第3步“高级的”,第4步勾选“使用高级配置”,然后第5步点击“保存”,显示绿色√保存成功,但是拔掉USB后,再连接电脑,勾选的项没有了,又回到勾选“使用基础配置”那边。各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说是一种安全措施。保存后不插电脑就行。

网友:
调整完后,直接上机试试看有变化没。结果马上就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