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坏了……

楼主(2015-01-23):
机机摔麦地里了,有点泥但是还能转,回来清理了一下,把里面的铜丝弄断了,有没有办法修呀,还是要换新的
还有就是2204电机能和1806的混着用吗
X宝上的四十多的1806电机用起来安全吗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最好是同样的电机,不一样的电机会非常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同样的电机,不一样的电机会非常不稳

哦,多谢了2204有点暴力,我想换成1806的,x宝上有四十多的,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多谢了2204有点暴力,我想换成1806的,x宝上有四十多的,靠谱吗

我只用过银燕。。其他没用过

网友:
40多的我用过,正常飞,就是其中一个轴出来过,不知是摔鸡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厂家免费修复了。

网友:
就线断了再绕就是.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