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5015MR电机换轴承

楼主(2015-01-23):
续前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29780&extra=

从双天厂家买了原配轴承,39一副,价格就不讨论了。关键是不耐用啊,40个起落就有间隙了,呵呵
问题来了,双天广告说的是采用Over-sized进口轴承,
结果拆下来的却是NMB的轴承,而且新的就有间隙。
现在想另外买轴承更换,请问最好的微型轴承是那种,最好能指明店家,谢谢。

图片如下:大轴承是外径15,内径6,高5,型号是696zz,R-1560ZZ,上面有NMB字样。
小轴承外径12,内径6,高4,轴承上面无字样。

还有轴的直径是6mm,用多大的卡簧?

网友:
微型轴承做的最好的就是NMB,正品的话应该很耐用 你检查下安装或者有地方变形没 我电机上的NMB用了近3年没有问题。。

网友:
小的是MR126ZZ,NMB美培亚轴承确实不是很耐用,建议找找NSK的,产地最好是日本的,如有胶封可优先选择,金封的相对不防尘,可惜SKF几乎不生产销售微型轴承,不然是极好的

网友:
请教LZ怎么看轴承有没问题的?

网友:
用上胶水吗。直接拆下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