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4用miniVBAR正常震动应该是多大。

楼主(2015-01-23):
终于入手NX4,0S37发动机,蓝色MINI VBAR。磨合好悬停机身向右倾斜。震动4000多。怀疑震动过高引致。请问一下各位前辈的爱机震动有多大?

网友A:
终于你也入了了这个机了,恭喜恭喜。震动应该很大,具体数据不知道,怎么的1000以上,2000也正常把。告诉你个诀窍,发动机上面那个原机的陀螺座震动非常大,离发动机太近了,把陀螺安装在尾管固定做那震动会小很多,锁尾效果才会好。尾管那如果侧板挡着装不下陀螺可以适当的把侧板打磨一下就好,不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你也入了了这个机了,恭喜恭喜。震动应该很大,具体数据不知道,怎么的1000以上,2000也正常把。告 ...

呵呵,谢谢啊。以前一直看你和其他大哥的NX4帖子。VBAR已经放在后面了,我还想把他改回前面去呢。

网友B:
油机用BAR系列的震动都有点恼火,我是换了MB,各种疑难杂症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用BAR系列的震动都有点恼火,我是换了MB,各种疑难杂症都好了!

额,刚花了两百多把VBAR升成了PRO ,过几天有空再飞飞看。

网友:
改侧板啦

网友C:
我的 2600左右  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2600左右  一切正常

谢谢答复,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主轴的轴承没粘牢跑出来了两三个毫米,以致大齿盘上的四个螺丝与舵机座摩擦引起的震动,今天再次试飞,2000转速悬停,1300的震动,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主轴的轴承没粘牢跑出来了两三个毫米,以致大齿盘上的四个螺丝与舵机座摩擦 ...

你2000 ??? 看来。。。我也要排震了 我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2000 ??? 看来。。。我也要排震了 我2600.。。

2000是悬停的大桨转速,这时候VBAR最大震动13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0是悬停的大桨转速,这时候VBAR最大震动1300。

你V8 放在那里  发动机上面 还是尾管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V8 放在那里  发动机上面 还是尾管那里

尾管那。

网友C:
就是说了。。在发动机上面的 不可能 1300.。看来 我也要改到 尾管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了。。在发动机上面的 不可能 1300.。看来 我也要改到 尾管那里了。。

呵呵,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