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L单向又打滑了,在这里发发帖子,顺便发发牢骚

楼主(2015-01-23):
14年10月买的700L,10月底和现在先后两次出现单向打滑的事件,郁闷。难道亚拓把单向轴承座也设计成了易耗品了么,如同球头扣,球头扣都没有单向换的这么快。400左右的单向轴承座真的变成易耗品了,可能有人会说专门设计成这样的,是为了减小炸鸡成本,试想想如果真的炸鸡了这个打滑能减少多少损失,还不如及时熄火能减少更多的损失。因为不爽在这里随便说几句,也许还有很多模友有同样的情况,同病相怜吧,吼吼。

网友:
最近鸭子的700问题不断啊,LZ小心为妙

网友A:
如何打滑,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打滑,愿闻其详

动力突然减弱,飞下来查看电调记录,没有过流过热,再次起飞,主桨转速明显过低

网友:
打滑了就不能用了么 从新打胶不行呀

网友:
电机扭矩越来越大(功率),单向打滑会很头疼啊!

楼主:
个人觉得这是为了节省成本,设计的问题,干脆买个一体化改装件一了百了这个问题了,亚拓啊亚拓

网友B:
我早换了这种改装的单向。。我的V2老款。。虽然原来的也未有打滑现象,但安全期间还是换了,就防个万一。。
这个是坛友改的。。。具体可以去他帖子看下。。
额。。居然忘了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368&highlight=700%2B%B5%A5%CF%F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换了这种改装的单向。。我的V2老款。。虽然原来的也未有打滑现象,但安全期间还是换了,就防个万一。。 ...

高大上!求帖子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早换了这种改装的单向。。我的V2老款。。虽然原来的也未有打滑现象,但安全期间还是换了,就防个万一。。 ...

这个改装对工艺要求比较高啊,我没这些个工具,还是直接买个KDE的一体改装件算了

网友C:
我也是换KDE的一体,一劳永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换KDE的一体,一劳永逸啊!!!

国内还没有卖的,麻烦

网友:
确切说不是单向打滑,是单向和铝合金单向座之间打滑了,拆下来用R48沾上就好,全部涂满基本不会再滑了。。。。沾上之前请把油污这些用化油器清洗剂彻底清洗干净,这样更牢固。。。。

网友:
麻煩把單向軸承拆下來后,重新在鋼圈與單向軸承座之間重上R48,在上R48之前,務必把之前的殘膠刮乾淨清洗乾淨,重新上膠后應該可以解決打滑問題

网友D:
楼主你好,这个很简单的,取下来重新上R48就不会滑了,我早在2012年就做过这样的帖子,给你参考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001

网友:
阿弥陀佛,我的暂时没打滑

网友:
鸭子这个单向必须滑,不滑就不是鸭子了。。。滑了沾上就好。。。。没多大事,就是麻烦点。。。

楼主:
入魔2年多一直没碰亚拓,直到去年凭着对大品牌的仰慕入手700L,没想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入魔2年多一直没碰亚拓,直到去年凭着对大品牌的仰慕入手700L,没想到,。。。。。。

这个都不算个啥。。。

网友:
我的500昨天和今天都是突然动力减弱,尤其今天甚至就是没动力了 直接笔直拍地上  我还在五金单买了单向轴承想换上.. 看来先上点R48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都不算个啥。。。

如果这都不算啥,那我真是无语了,舵机的虚位我不说了,十字盘和主轴之间的虚位我也不说了,单向座这么重要的一个部件,亚拓做成这个样子,这绝对是态度问题,个人这么认为

网友F:
亚拓当初设计这个单向轴承的用意在于机子炸机时,第一次冲击后,其于的力量靠单向把动力给卸掉减少损失,但这个动作只是卸力,并不是完全零动力。
如果觉得这样的设计不适用,可以拆开单向轴承座把钢圈跟单向轴承座用R48黏死,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再出现有可能打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拓当初设计这个单向轴承的用意在于机子炸机时,第一次冲击后,其于的力量靠单向把动力给卸掉减少损失,但 ...

这种设计是亚拓的专利吧,其他品牌没见过这种情况,他们的设计师是不是太弱了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设计是亚拓的专利吧,其他品牌没见过这种情况,他们的设计师是不是太弱了呢

或许可能你不适用,但对于我这种爱飞,技术不如人又没什么经济实力的人来说
非常享受这种设计^ ^

网友:
R48对打滑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这个很简单的,取下来重新上R48就不会滑了,我早在2012年就做过这样的帖子,给你参考下:
http: ...

  请教您...昨天我的500也是突然没动力了  看到这个帖子想到 可能也是单向打滑  今天把大小盘从主轴拆下来  用手反向拧,使劲也拧不动...     我就开始不确定是不是它打滑了...一般打滑的单向 用手拧的动吗?

网友:
鸭子这么设计关键还是考虑能卸力的原因吧,只是出厂R48没给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您...昨天我的500也是突然没动力了  看到这个帖子想到 可能也是单向打滑  今天把大小盘从主轴拆下 ...

打滑了你用手是拧不动的,这点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我的单向座打滑之后有模友帮我在座外侧钻了几个孔,本想用止泄螺丝固定里面的单向套,但再飞的时候又打滑,从钻孔看的很清楚里面的单向套是走位了,但是用手依然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许可能你不适用,但对于我这种爱飞,技术不如人又没什么经济实力的人来说非常享受这种设计^ ^

嘿嘿,打滑看你干什么了,有些事滑一些可以享受,这个单向座打滑我可不敢去享受

网友:
先收藏 等我的打滑再来研究。。。

楼主: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在说明书中注明出厂的单向座和单向套之间由用户自行打R48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非官方的第三方途径给大家表示出我这是为了减小你的炸机成本故意做出来的打滑设计,愚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在说明书中注明出厂的单向座和单向套之间由用户自行打R48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非官方的 ...

这样的话就和x3刚上市那会一样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打滑了你用手是拧不动的,这点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我的单向座打滑之后有模友帮我在座外侧钻了几个孔, ...

打孔用止泄螺絲是鎖不住的,單向在這個環結上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是用R48膠水黏死,二直接換鋼材一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孔用止泄螺絲是鎖不住的,單向在這個環結上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是用R48膠水黏死,二直接換鋼材一體化
...

里面的单向刚套材质很硬,钻不动,所以用止泄螺丝也锁不住,我也是实践之后才知道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打滑了你用手是拧不动的,这点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我的单向座打滑之后有模友帮我在座外侧钻了几个孔, ...

谢谢~~ 我把单向轴承拆开上胶试试了~~ 据大家所说都是轴承没坏 而是轴承和座之间打滑 上点R48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我把单向轴承拆开上胶试试了~~ 据大家所说都是轴承没坏 而是轴承和座之间打滑 上点R48试 ...

亞拓這款單向結構是不會壞的

网友(2015-04-22):
看来亚拓是越来越差啦啊!

网友:
就是单向座打滑,炸后更容易出现,我已经有这问题,开始拧不动,但用力就能觉察到,后来我转了几下就不打滑了,上R48就能解决!其实这个单向结构我很喜欢,虽然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