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试过p2v改5.8G图传....

楼主(2015-01-23):
因为p2v和p2v+都是5.8G的控....手头刚好只有5.8G的**图传,不想再搞一套2.4g的图传,有没有谁试过能不能用,干扰大不大?....主要是怕干扰

网友:
不推薦還是用2.4g

网友:
我觉得可以。虽然一样的2.4G,但频道是不同的。

网友A:
从无线电方面说这会引起“邻频干扰”   邻频干扰的定义:是指相邻或相近的频道的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由于调频信号含有无穷多个边频分量,当其中某些边频分量落入邻道接收机的通带内,就会造成邻频干扰。  但是我们玩无线电对讲机的时候中继台都是同频段转发的,处理这个邻频干扰问题一般采用两种方法抑制,1.使用双工器 2.把收发天线垂直上下尽可能拉开距离安装。 一般来说比较可靠地方法还是使用双工器。但是5.8G的双工器我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无线电方面说这会引起“邻频干扰”   邻频干扰的定义:是指相邻或相近的频道的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 ...

那为啥有人用2.4G图传和2.4G接收不会干扰(遥控器接收还是天地飞)........

网友:
信号干扰应该是有的。但系影响到控制估计就不会,因为现在高级一点的遥控都是采取跳频的方式,而且遥控的要求的带宽比较小。所以,图传应该不影响到导致遥控失去对飞机的控制。但翻过来因为图传是全频段的。所以遥控偶然跳频影响到图传信号。这个倒是有可能。所以5.8g 带宽那么大,只要调节相距比较远的频段一般问题不大的。不过,大疆的原厂5.8图传发射和VISION5.5G遥控干扰,官方是承认的,不能一起用。不过官方都什么都说不可以的。比如NAVALITE GPS模块 不能用在V2上,9450桨不能用2212 旧电机上面,结果还是能用。估计都是想忽悠不懂的买佢更贵的产品,比如lightbridge,或者出现意外他也有说辞。 所以还是建议实践是检验真道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