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CC3D翻滚!

楼主(2015-01-23):
最近非常流行CC3D翻转,我也想学,练习中,我将机器飞到高空,然后切换到纯手动模式,然后往前加油,接着猛往后拉,机器翻转了一半,哈哈,刚好肚子朝天,然后就往下掉,炸鸡了!
请教各位高手,应该如何设置或者如何操作才能进行翻滚操作!好想学会啊!

炸鸡了!

CC3D,好东西!

网友A:
叫师傅我 教你   看我的帖子

网友:
把值加大

网友:
好山好水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师傅我 教你   看我的帖子

老师好!看看您的贴去!

网友:
要不是楼上提醒,还真没注意,风景确实不错。请问是“双乳山?

网友:
桂林山水。

网友B:
我直接悬停状态打死副翼 直接滚了360 然后回杆

网友C:
很关心这个机架来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悬停状态打死副翼 直接滚了360 然后回杆

请问您用的就是这里的设置吗?

CC3D飞控连接电脑设置,是不是每次连接都要调试电机和遥控器等,
还是调试好保存好了,以后连接就是改自己想改的参数,
不用再校准调试电机和遥控器了?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关心这个机架来路

兄弟,就这机架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的就是这里的设置吗?

就校准了摇滚 设置一个平衡模式一个手动模式 感度其他什么的 都没调

网友D:
便宜就是任性。。连掉里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就是任性。。连掉里都不怕

机架37.5元一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校准了摇滚 设置一个平衡模式一个手动模式 感度其他什么的 都没调

就那么简单?不是有三档吗?请问使用的是那档?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那么简单?不是有三档吗?请问使用的是那档?谢谢!

我的是14.01的是不是缺少一些选项啊?

第一张是不是14.06的?

网友:
他的二档是半自动模式,80%摇杆就自动变手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么简单?不是有三档吗?请问使用的是那档?谢谢!

这个可以1到6档  只要有手动档就可以翻滚了

楼主:
今天练习翻滚,又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