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BGC _GUI_2_2b2校准后PITCH和ROLL总是不停的转!?

楼主(2015-01-23):
本人菜鸟,第一次搞无刷云台,这个玩意在校准PITCH和ROLL总是不停的转!?  软件是SimpleBGC _GUI_2_2b,据说还要做六面校准呢,优酷视频太不清楚看不懂,有哪位朋友能给详细说说,这个玩意搞了几个月都没有搞好,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在下先谢谢了!!!
如下图:   就是点击CALIB.GYRO后PITCH和ROLL一直转!其他的都没动呢! 上图中,传感器我这样校准对吗?

网友A:
我今天用这 控制板的云台炸鸡了。 视频回放显示失控时   云台兹兹一直响。。。然后朝一个方向飞。。结果。。。没有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用这 控制板的云台炸鸡了。 视频回放显示失控时   云台兹兹一直响。。。然后朝一个方向飞。。结果。 ...

同情,至少你的飞了,我的几个月了还没有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情,至少你的飞了,我的几个月了还没有飞呢!

云台有问题 最好不要上。。 我自己想侥幸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调云台

谢谢兄弟,已经加你了

网友C:
右下角,红色的数值, 表示有错误,  传感器和控制板连接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红色的数值, 表示有错误,  传感器和控制板连接无效

您的意思传感器小板子和主板子连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红色的数值, 表示有错误,  传感器和控制板连接无效

小板子的绿色灯也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红色的数值, 表示有错误,  传感器和控制板连接无效

可我手拿那个小板子动,软件里没有反应!
一会又有反映了,无解!

网友C:
可能线接触不好,灯亮不代表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线接触不好,灯亮不代表就是好的

可能,我校准完平面后,接上电源云台不光是抖,而是乱转!!!

网友D:
抽同样的烟,兄弟也浙江?

网友:
传感器方向对了没有? 右方应该是y轴. 如果传感器贴下面, 上方应该是-z
乱窜经验上来说是方向错了.

网友E:
另外传感器应该贴在相机座上啊. 要不然怎么"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同样的烟,兄弟也浙江?

手边正好这个烟盒就拿来用了,我是郑州的,不过这个浙江烟便宜好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传感器应该贴在相机座上啊. 要不然怎么"传"感

我是照着优酷那个视频来做校准的,这个小传感器我这样放反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边正好这个烟盒就拿来用了,我是郑州的,不过这个浙江烟便宜好抽,不错。

20一包都说便宜 肯定土豪

网友F:
估計傳感器設錯了xyz,不然就是傳感器線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一包都说便宜 肯定土豪

十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計傳感器設錯了xyz,不然就是傳感器線路有問題

可能,问了卖家,卖家说没有问题,我也没办法,不行只有再买一个!

网友F:
六面矯正,就是把傳感器的六個面(你拿一個正方體就知道哪六個面,每一個面平放後按一下矯正,板子紅燈閃完就做另外一面,六面做完按save,之後就是設定xyz的方向,你就亂設幾種,-x +y +z,看你右邊的幾個圖標顯示是不是你想要的,不對就換,不知道怎麼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六面矯正,就是把傳感器的六個面(你拿一個正方體就知道哪六個面,每一個面平放後按一下矯正,板子紅燈閃完就做 ...

谢谢兄弟,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炸機與雲台有關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情,至少你的飞了,我的几个月了还没有飞呢!

我怎么觉得不难啊,3轴32位板的微单云台很快就搞定了,昨天试飞基本满意,但有轻微的震动和果冻(19寸的大桨),明天换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觉得不难啊,3轴32位板的微单云台很快就搞定了,昨天试飞基本满意,但有轻微的震动和果冻(19寸的 ...

又买了一块板子才发现原来那块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传感器应该贴在相机座上啊. 要不然怎么"传"感

网友(2015-04-23):
亲人。。能不能发我一份你用的软件啊。QQ:369032@qq.com  谢谢了你。。亲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校准完平面后,接上电源云台不光是抖,而是乱转!!!

要看实时输出的波形图 有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