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奇怪现象!!

楼主(2015-01-23):
今天调试x8 遇到奇怪现象,  解锁起飞后,  除了油门杆位正确, 其它杆全反了!    前进 变后退,  左移变右移, 左转变有转,  全反了,  让后降下来接调参检查, 所有摇杆正反舵都是对的,没有反转,   重新上电再飞行测试, 一切又都正常!!!

奇了怪了,  可惜忘了录像了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古怪的情况,,,你是不是切了航向点锁定?

网友B:
楼主,你别说的那么吓人好不好?

我胆小。

网友C:
指南针的问题或者没记录返航点就飞了

网友:
我也用这个,飞控,不要吓我

网友D:
偶尔自动激活的一键返厂模式之外,还有偶尔的自杀模式了。。。

网友E:
是不是切换成无头模式,正好这个方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切换成无头模式,正好这个方位了

无头也不会左向右啊。无头不管头在哪个方向。肯定往后拉退后左向左。右还是向右啊。楼主这种除非是起飞机头对着自己。不是对尾起飞。难道飞控傻了。

网友G:
看看调参软件里的ioc吧!肯定是你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古怪的情况,,,你是不是切了航向点锁定?

完全没有, 一切严格按流程走!

航向锁定的飞行与机头无关,  我这个现象是机头前后左右不乱的, 只是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别说的那么吓人好不好?

我胆小。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南针的问题或者没记录返航点就飞了

指南针矫了,卫星已经9颗了,而且预热了2分钟才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尔自动激活的一键返厂模式之外,还有偶尔的自杀模式了。。。

这个解释靠谱,可能 DJI飞控里有机关, 每3个月激活一次自杀返厂模式, 为他带来持续的收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切换成无头模式,正好这个方位了

不是无头模式,无头模式转向左右不会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头也不会左向右啊。无头不管头在哪个方向。肯定往后拉退后左向左。右还是向右啊。楼主这种除非是起飞 ...

真是飞控傻了, 飞机离我很近, 头尾看的清楚
即便错把机头当机尾转向也不会错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调参软件里的ioc吧!肯定是你设置错了!

我的确以为是我设置错了, 因为中午连过一次调参, 以为动到摇杆的反向切换, 立马下来开笔记本连接调参查看,一切正常,  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H:
是不是无意中切了智能方向的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无意中切了智能方向的什么东西

没有, 起飞就发现, 低头检查纽子开关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