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死胖子自动调参完成后,飞出来是波浪的??求指教

楼主(2015-01-23):
高度起伏太大了,一直是波浪的。我用的是V尾混空,经过自动调参后,飞自动模式,还是有很高的波浪形,怎么解??????
答:我的飞机产生的波浪形很大程度上面是飞控给舵机供电不足产生的,后面增加**供电模块就好了!!

网友:
我也想用apm上小胖子呢

网友:
还是没调整好吧

网友:
重心没调好

网友:
继续调试。

网友:
想问问是哪家买的apm

网友A:
应该是气压计参数没有调好吧,如果是水平方向飘的话就是GP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气压计参数没有调好吧,如果是水平方向飘的话就是GPS问题。

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导航参数问题没调试好,也是pid 。

网友:
好的,祝你爽飞!

网友:
从你航线上看你的V翼设置反了。可以的话把你的Tlog给我发下我看下。(把增稳小视频给我发下也可以)

楼主:
后来发现原因,是我固定翼,舵机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好,没钱潜水

网友(2015-04-17):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原因,是我固定翼,舵机供电不足导致的

楼主电调是飞腾电调么

网友:
固定翼也可以自动调参,还以为只有多轴勒,涨姿势了。

网友B:
apm还是很强大的 现在的pix更强大 不会比任何商业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还是很强大的 现在的pix更强大 不会比任何商业控差

网友:
准备上飞控,不知该选哪个品牌

网友(2015-12-14):
这个飞行记录  怎么在谷歌地球上显示啊

网友C:
固定翼调参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调参怎么调?

推荐自动调参,具体步骤见官网

网友D(2016-01-19):
楼主 你这是用的什么软件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是用的什么软件看的
GOOGLE EARTH

网友E:
好漂亮的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