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有个马达肉眼看上去转的比其他的慢,有影响么?

楼主(2015-01-23):
今天发现的,飞起来倒是没啥影响,需要换个马达么?有没有测马达转速的软件?

网友A:
没问题,不过建议还是经常检查电池的卡簧,电机的固定螺丝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不过建议还是经常检查电池的卡簧,电机的固定螺丝之类的

好的,那就放心了,那个电池的卡簧是指?

网友A:
电机座底部,电机轴根部的小卡簧,不知道这么描述正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底部,电机轴根部的小卡簧,不知道这么描述正解不

额,就是电机座上面有个很小的洞吧,我没有螺丝刀可以伸进去

网友:
沒什麼問題!我的不是精靈也會有該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就是电机座上面有个很小的洞吧,我没有螺丝刀可以伸进去

不是,电机底部,锁住外转子中心轴的。这个出问题的话,外转子有可能会脱落……

网友:
在地面上没事的。 起飞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不容忽视

网友:
小心为妙。